[电动] 小动P1精密无刷电动螺丝刀〔补充部分具体参数及图片〕

楼主(2021-07-14):
手持工业电批外型设计,全长21.4cm,使用800规格批头,卡环与磁吸双作用夹头,无前照灯设计,电池可拆卸(需要技巧)。
与HIOS手持电批比较,人机互感好太多了,外壳以灰色为主,手掌贴握有黑色亲肤胶皮,比较耐脏;正转按键较长,黑色弱弹性ABS呈微弧型,可以完成贴合大拇指,有菱形中线防滑设计,按下有哒哒声,回弹有力;反转按键为黑色长方型椭圆体,材料与正转键一致,表面中部有微微凹槽,可以与食指或中指中节完美贴合。内部采用一节动力型21700电池,TYPE-C接口,5V2A充电头可以在2小时内充满并转灯(正转按键上方)。顶部TYPE-C接口、三个LED指标灯,电源按键。

小动P1精密电动螺丝刀---------拿到此机时,曾与开发人员深入座谈过,详细了解过此机的一些细节;拿到手中有好几个月了,一直在正常使用,也非常爱惜。扭力:0.08-0.25N·m,转速:300-980rpm。

      长按电源键开关机,待机电流约15-20mA,关机电流约10-20uA,足见用料十足。
      据了解,采用了ST的MCU,TI的驱动芯片,NSK的电机,村田电阻电容,其它元器件均采用了韩荣、亿光、阿尔卑斯等品牌件。

实测数据为;
             一颗灯为一档:约850rpm转速,0.08N·m扭力;
             两颗灯为二档:约600rpm转速,0.14N·m扭力;
             三颗灯为三档:约350rpm转速,0.2N·m扭力。
      ----------自测数据与厂商公布的数据不一样,原因是自己尝试过进行软件修改过。但,没有拿到厂商的正确调整转速、扭力的操作方法,因此不建议大家自行修正相关参数。

       此P1型号正、反转都可调节三档,达到设定扭力自动刹车,强行按键运行会自动断电。后续的P2、P3.。。。。除了扭力加大了,反转转速和扭力都是最大档位。

言归正传,由于不好拆,尊重小动公司,就不给大家看内部结构了:
一、机体三围图:

二、顶部TYPE-C、指标灯、多功能电源键:

三、夹头部分特写:

四,与其他两款800批电动螺丝刀比较(有论坛神器参照)

%%补充一下相关操作视频:

网友A:
没有价格区间吗?

网友B:
不错啊,就是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C:
虽然未用过这个,但根据使用其他电批的经验,在尾部按钮调节扭矩不是一个顺手的方案,最好在前面加个直接的扭力环,三档或无级更好,一眼就可以看到扭力是多少。

网友D:
除非有保密协议,拆机器就没有任何问题

拆机不是破解软件,没有任何法律风险,最多就没保修而已

网友:
见过这牌子的充电宝,原来叫小动啊

网友E:
不能拆轮胎  差评

网友:
个头不小啊   我喜欢那两支金属的

网友F:
好像外观类似于 好握速2000 或者达威DLV系列那种迷你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价格区间吗?

据了解,此款P1是给某为定制的,后续又给国产三大机供货,价格不低。
P1、P2定价在800-120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就是不知道多少钱

P1系列是800-1200;
P2系列是600-1000;
P3系列是480-9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未用过这个,但根据使用其他电批的经验,在尾部按钮调节扭矩不是一个顺手的方案,最好在前面加个直接的 ...

这款P1是定制机,是按大客户要求做的,对扭力要求很高,经过HW10测试:一档过盈扭力约为0.11N·m,过载保护为0.086N·m,均值没有超过0.1N·m,已经算做得不错的了。

这种流水线或维修使用的电批,正转达到精准扭力自停不难,难就难在反转上,再加上电池衰减带来的线性下降等因素,投入的研发费用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有保密协议,拆机器就没有任何问题

拆机不是破解软件,没有任何法律风险,最多就没保修而已 ...

这款P1是小动公司正式供货的定制机,他们与客户有协议,当然对于我们邀请的内测人员也有协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拆轮胎  差评

匡哥又不给币

这种小扭力的电批,定位是修精密仪表、手机类使用的,所以对扭力要求很高。

拆轮胎-----------我直接2554、2555对付,再者遇到比较棘手情况,我会告诉你,我有2855、2962、2466这些神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外观类似于 好握速2000 或者达威DLV系列那种迷你批

没办法的事,定制机,必须按客户要求来做,从使用情况上来看,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G:
企业定制 扭力肯定精准 魔翼兄又拿到好玩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企业定制 扭力肯定精准 魔翼兄又拿到好玩具了

拿到好长时间了,今年没怎么玩工具了,专门去玩仪表了。

唉,护照被收了,目前又不能出国,无法淘到好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匡哥又不给币

这种小扭力的电批,定位是修精密仪表、手机类使用的,所以对扭力要求很高。

你知道的 我又不是帮帮团,哪里有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到好长时间了,今年没怎么玩工具了,专门去玩仪表了。

唉,护照被收了,目前又不能出国,无法淘到好东 ...

嗯嗯 不急以后再弄了

网友:
我就猜价格不会低了,还是继续用我的二手hio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