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川奇CPU-7230DS充电器维修判断,插电亮绿灯和红灯没有输出

楼主(2021-07-14):
充电器  不充电      插电亮绿灯和红灯  没有输出
大神看看 该搞哪里?

川奇CPU-7230DS

网友:
佩服了国产充电器,用了个LM324模拟运放就敢号称CPU智能充电器

网友:
很普通的电路,没要啥难搞的

网友A:
不太懂,有可能可控硅坏了或跳过可控硅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有可能可控硅坏了或跳过可控硅试下。

这个型号可控硅淘宝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有可能可控硅坏了或跳过可控硅试下。

JCT616B   淘宝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JCT616B   淘宝没找到

JCT616有卖的,也可以用TYN616代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JCT616有卖的,也可以用TYN616代换嘛

可控硅没坏   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控硅没坏   应该检查哪里?

把那个多脚IC换了 再试试324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多脚IC换了 再试试324那个

我把这个8脚芯片拆坏了  也不知道啥型号     高手给指点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这个8脚芯片拆坏了  也不知道啥型号     高手给指点哈

这个应该是定时芯片,型号不清楚,它出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看了下电路,起震没有焊通用的330K电阻。加上可以启动,但不正常,外接12V到494道正常了,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这个8脚芯片拆坏了  也不知道啥型号     高手给指点哈

会改电路的话,可以去掉这个芯片不用,就当普通充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2021-08-27):
绿灯亮表示是220v 通,绿灯接的是两电阻再到高压,插电会吴以为电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