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20329E默认不能开卡&改造成开卡转接板小记

楼主(2021-07-14):
前段时间自用的20329C不知道被塞到杂物堆的哪里去了,死活也找不出来。正好看到某宝上有20329转接板卖,就收了一个。到手发现是JM20329E,心里暗叫不好。插上未开卡的2246EN,连接电脑亮灯却不提示新设备插入。
看到论坛有很多小朋友讨论说可以飞线改造,却没找到原理解释或者具体的改造方案,于是打算自己研究一下这个硬件改造是什么原理。

挨个针脚分析JM20329E的DataSheet,发现以下内容。

请大家注意28脚的GPIO2,描述为
USB Attach Sequence/EEPROM 9346 Serial Clock (SK)/GPIO2
(1) The internal controller will detect the pin status after power on. The
functionality of power on initial state determines the USB attach sequence of
JM20329
0: Attached USB first.
1: Check SATA device first.
(2) This pin is Serial Clock of serial EEPROM 9346.
(3) While EEPROM detection is complete, this pin is default set to input, and
could act as GPIO pin by SCSI-2 vender command (button input).
Input in USB Suspend mode (F)

描述:
(1)主控在上电后,会检测该针脚(PIN28,GPIO2)的电平。电平会决定主控连接USB和sata的顺序。
低电平:先连接usb
高电平:先检查sata设备,再连接usb。
(2)和(3)都是eeprom有关的,和我们关注点暂时无关,就不解释了

看完(1),怀疑转接卡默认电路无法识别未开卡SSD的原因可能是 因为ssd对于主控来说是无法识别型号容量的状态,所以主控一直在等待正常sata设备连接,从而usb设备就一直识别不出来了。
设想:如果一直给GPIO2低电平,是否可以让主控选择先连接usb,达到类似sata直通的效果,从而可以让电脑正常访问到没有开过卡的SSD。

将GPIO2飞线至地(最近的地线为AGND,PIN24)

连接电脑,发现直接提示识别到新设备,插上未开卡固态可以正常识别。

至此改造完成。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改法:芯片28脚飞线到24脚或者USB头。

JM20329 DataSheet在底下放出,感谢阅读。

码字不易,希望帮到的小朋友可以给个回复,要是能加个M就不胜感激了。

坛友改造实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3580-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7592-1-1.html

网友:
技术好贴 收藏一下

网友:
难得的技术好帖,一直知道怎么改,感谢楼主解释了为什么要这么改。。。

网友:
我记得老站有相关的帖子的,之前查过,看来楼主没查到,我搜了一下,我现在也找不到了

网友A:
28脚直接罢空应该也可以...

网友:
好贴。虽然改造方法一早就知道。

网友(2021-09-24):
我买了个JM20329E 直接可以开JMF667H啊

网友:
厉害,说得明明白白!

网友:
最近正在研究这个呢,感谢

网友B(2022-03-13):
海康威视E100开卡需要这个转接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康威视E100开卡需要这个转接板吗?

需要这种主控的转接板,不然不识别。jm20329 c  某宝以前有一家卖6块一个。不过现在涨价了。我当时买了好几个

网友:
都说是20329D版的好,专业开卡的有点贵

网友C:
翻出我买的这个看看,果然也是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翻出我买的这个看看,果然也是坑了。

楼主都提供资料和方法了,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脚直接罢空应该也可以...

直接把28脚断开最方便,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影响。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2022-04-29):
这个厉害了,强制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