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Hart 有刷电起子简单拆解

楼主(2021-07-14):
还是先介绍一下,Hart是TTI集团下属的品牌,沃尔玛专营,国内应该是买不到。
补一个官网链接和图片
https://www.harttools.com/produc ... v-impact-driver-kit

这款是来自国内工厂流出的测试样机
外形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所以才会下手

开拆,螺丝规格有两种,不太友好。。。

主控

背面标准比较清晰,有TTI标志,可以跟TTI旗下其他品牌的某些主控板换用

肉眼观察碳刷状态还比较好,对焦失败。。。

电机外壳还残留有测试专用的传感器线,但是不清楚具体是啥传感器

开关,有空再开个新帖来拆

Hart的插脚,设计比较另类,还没具体测试这款机器是否有电池协议,听说是有的
见过有人把主控换成没有协议的良田或者里奇(兼容性极高),插脚换成其他比如威克士
因为Hart的机器不如良田里奇这么热门,价格相对便宜,所以魔改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
这插脚好奇葩,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留在电机上的是K型热电偶,测温度的。

网友:
咸鱼上有的是

网友:
这个配色咋跟雷铭一模一样

网友A:
有刷还需要主控?别是电池的保护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还需要主控?别是电池的保护板吧?

应该是有保护功能

但是还有其他控制功能的实现

还可能存在电池协议(有待验证)

大概有刷工具都习惯叫保护板了

网友(2021-09-21):
引用 网友A:
有刷还需要主控?别是电池的保护板吧?

这你就不懂了吧。那是协议,只能用沃亚电池,别想正负极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有保护功能

但是还有其他控制功能的实现

那块板子上还集成了调速功能

网友(2021-10-26):
前一阵咸鱼买了一个,电池不好买,后来又买了一台良明,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还需要主控?别是电池的保护板吧?

有刷为啥不需要主控呢?过载 过流  欠压都需要保护,只是山寨货降低成本不做保护而已

网友:
做无刷不行吗 还做有刷 都什么年代了 老是有刷 有刷的扭力小的可怜

网友(2023-09-14):
质量看着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