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长产的72V铁锂充电器拆机

楼主(2021-07-14):
买锂电池附赠的铁锂充电器,不知道是恒流 还是恒压的,还是先恒流后恒压的
经测试,前期充电的时候,电压是70多V,慢慢越来越高,等变绿灯就变为84.5V的电压涓流充电了
先上拆机,大神分析分析

正面铭牌,两颗螺丝,其中一颗在标签底下

铁锂23串,标识输出电压84V,实际测量空置电压84.5V

螺丝是三个角的特殊螺丝,不过使用小一字螺丝刀可以大力出奇迹

拆开看里面做工还是很好的。

4010的12V直流散热风扇,充电器冲起来吹出来的风还是比较热的

高压电感,X电容之类高压保护部分还是很齐全的

t8a250v  8A250V的保险丝

400V 120uF的主电容

GPB310整流桥  1000A 3A

PQ3530-72V的主变

YR的16n60 MOS管 上面标识的5A

UTC3842D PWM控制芯片

ORPC 817B的光耦

100V 330UF的低压滤波电容

还有颗50V 100UF的滤波电容,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ZRE 6A2 整流二极管,还有个保险丝

ZRE的MUR1560H  快恢复二极管

背面因为不能洗板,满上面的焊油

U1C 358 查不到参数,不知道干啥用的

网友:
不就是个358嘛还

网友:
看起来可以,居然有输入滤波电路,比山上的好一点

网友A:
铁锂为什么不搞24串,尽量别充到3.65,到3.5就行了,72V买的成品23串算是偷工减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锂为什么不搞24串,尽量别充到3.65,到3.5就行了,72V买的成品23串算是偷工减料了 ...

24串一般都会做到87.6V,除非是自组电池,这样会造成有些电动车控制器超压的,需要更换电动车控制器,兼容性不好。

网友:
是UTC358,跟lm358类似,双运放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24串一般都会做到87.6V,除非是自组电池,这样会造成有些电动车控制器超压的,需要更换电动车控制器,兼 ...

充到单体3.5

楼主:
除非自组,没人那么奢侈的

网友:
看起来电流不足3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4串一般都会做到87.6V,除非是自组电池,这样会造成有些电动车控制器超压的,需要更换电动车控制器,兼 ...

没记错的话6个铅酸电池72V的电动车充电器就是87.6V的充电电压

网友(2022-09-12):
天长小厂能做成这样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