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全网首发,低压12v/24v灯带智能调光器

楼主(2021-07-14):
创作前景及要求:
客厅灯带用的低压12v的,之前用的易微联控制白光和暖白光两路,只有三挡色温还不能调亮度。

所以设计了一款支持低压的调光器
要求:
1,能够连接天猫精灵或者小爱同学
2,能够无极调光,包括亮度和色温
3,成本越低越好
4,要有遥控,方便做成86型的墙壁触摸开关,抄个板画个图搬运一下就行了,之前的帖子有说过做86触摸墙面开关。
5,不能编程,本人只会简单C51,所以要用现成的物联模块。
原理:现成的物联模块,配有遥控,2路pwm输出,用多个ss8050三极管并联增加电流放大pwm信号给灯带供电
原理图如下
随手画的电路图,实际上还有1117周围的滤波电容,三极管基极还增加了分压电路来获得更好的pwm控制,不过测试时实际焊接并没有用到分压电路,直接短接r1和r3了,二极管也短接了。

pcb图如下

pcb图是根据手头的外壳画的,结果感觉布局不合理,设计的电流是每一路15A,现在这个图肯定是不行的,就算开窗镀锡感觉也不靠谱。回头需要重新画。增加每一排三极管的间距开更大的窗开镀锡。接线端子用的M4的紫铜焊接端子,号称过流40A,还没到,所以还没焊接。不过暂时也不准备焊接了,等重新布局一下打板重新焊接。

物联模块:当初改装灯具的时候多买了几个天猫精灵的驱动,拆下了里面的物联模块改造这个低压灯带控制器。
这个样子的:

和卖家沟通了下,单买这个模块,15块钱一个模块和一个遥控器。这个是天猫精灵的,小爱同学的卖家已经在打板测试了,应该很快就上市了。

两张实物图,1.5米双色灯带,最高电流1.74A

不懂就问,本人土木工程专业的,电子电路只是业余爱好。
一个SS8050三极管号称最高电流1.5A,我每一路用了20个三极管,理论峰值30A一路,按理说我实际一路15A应该没啥问题吧。
另外我也不知道这种控制方式靠不靠谱,但是实际打板验证下来好像没啥大问题。之前用两个个三极管带0.5米的双色灯带飞线测试过之后才画图打板的,感觉没啥温度。
另外也想知道这种控制方式寿命怎么样,会不会过几天就挂了。

网友:
用这么多小的,没均流,会不会有的先挂了,也许用个大的mos更好?

网友:
为啥不直接用nmos?废主板拆几个就好了。

网友A:
是啊,为啥不用MOS呢?

网友:
为啥不用MOS呢

网友:
放着mos不用 ,用这个增加故障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为啥不用MOS呢?

不知道选什么型号的mos能调节亮度。我用mos试过,无法调亮度

网友:
估计会有的三极管先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选什么型号的mos能调节亮度。我用mos试过,无法调亮度

6脚7脚接控制板3.3v?选的什么mos,型号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6脚7脚接控制板3.3v?选的什么mos,型号贴出来看看

是的,3.3v。mos是irlr7843

网友:
好家伙,矩阵

网友:
还可以放车上做氛围灯

网友:
这么多LED 并联不用限流电阻要挂灯

网友:
即便不用MOS,找个大功率三极管也比这一群小管子强啊。

网友:
用MOS管最靠谱了,不建议用J3Y类的。SS8050发热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