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全网首发 艾韵wifi红外遥控器改造

楼主(2021-07-14):
引言
还记得我上回那个帖子吗,传送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9477。那里面说搞个红外万能遥控要20米的成本。
现在究极究极性价比版本来了,咸鱼偶然看到的艾韵智能的红外万能遥控器,5.6一个,6个包邮。厂商已经倒闭。官方APP别想了。但是我们可以买过来折腾。

大概看下外观
小方盒子,很精致

看下屁股,只有那两个脚垫下有螺丝。

一般这种肯定是8266没跑了,拆开看看,熟不熟悉?

看看背面:8266没跑了

红外二极管管够,接受的也有。

给大家奉上引脚图
以报废一个为代价,给大家量出来的。知道为什么报废吗,因为他这个三极管设计的有点巧妙。正常情况下我们完成一次红外波形的调制和发射之后。IO口会处于低电平状态。这个时候,放大红外信号的那个三极管被导通了,于是红外二极管,5V,地线这三个就被连起来了,然后成功的烧掉。干,我说为啥我一烧程序就发热,不写就好好的。开始我还怀疑这批是残次品了。

刷机就在右边焊上一排排针就好,全部引出了。那个DOWN就是和IO0相连的脚,烧录时和地连起来。

最后是代码:https://github.com/bznsix/8266IrRemote
制作教程欢迎参考我上一篇帖子
这8266也是神了,咋都用不完,原来有老王的光合未来,现在有神奇的艾韵智能。
想买的搜x鱼关键字:红外转换器,注意是转换哦。
后续有时间给大家DIY个学习,发射一体的。因为这个屁股上自带个按键吗。
看在我给大家淌雷的份上,打赏下M币吧兄弟们。

网友:
已经涨价了 6.8了

网友:
谢谢楼主趟雷,涨价就不剁手了

网友:
前排围观大佬折腾

网友:
8266 驱动红外,,,,,一般自己做

网友A:
最近涂鸦在送wr3e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涂鸦在送wr3e模块

怎么送的,给个地址看看,谢谢

网友:
各个方向都有啊啊

网友:
给大神跪了,没看懂

网友B:
买了几个试了下,能联网也能发送红外信号,基本正常,就是发热有点严重,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几个试了下,能联网也能发送红外信号,基本正常,就是发热有点严重,搞不懂

...

刷了我的固件吗,要按照我下面说的才行否则就是个电火炉

网友C:
原电路也就一般化的电路设计而已,谈不上什么考妙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1脚输出分为二路
1路经R18 100欧电阻到ESP-12-F的GPIO14作为红外信号输入
另1路经R10 100欧电阻到Q1(S1=CJ2301) P沟MOS管的G极,D极接的就是6个红外发射管的正极,S极经R11 (01Y=1欧)电阻到3.3V.
真正的红外发射信号是由ESP-12-F的GPIO13输出经过R12 470欧电阻到Q2(S2=SLS2302) N沟MOS管的G极,D极接的就是6个红外发射管的负极,S极接地.
总结:当红外接收时GPIO14为输入状态,当红外发射时GPIO14为输出状态且应为低电平使Q1  P沟MOS管导通;从而避免了自发自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电路也就一般化的电路设计而已,谈不上什么考妙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1脚输出分为二路

嘿嘿,当时我没拆一刷程序就发热确实挺费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刷了我的固件吗,要按照我下面说的才行否则就是个电火炉

是刷了你的固件,业余的没看懂怎么改,能说的简单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刷了你的固件,业余的没看懂怎么改,能说的简单点吗?谢谢!

那不应该啊,我测试的我这边是好的。正常情况下要在完成一次红外信号发射后把和红外相连的那个脚给拉高防止三极管导通导致短路发热。我最新的github提交上已经做了这个操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应该啊,我测试的我这边是好的。正常情况下要在完成一次红外信号发射后把和红外相连的那个脚给拉高防 ...

重新下载烧录后点灯app控制是正常的,谢谢!
但是测试用小爱同学语音开关的话还是会发热,奇怪了

网友:
嘿,这涨价涨的这叫一个快,拔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