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05497 128G闪迪这个颗粒有锁吗

楼主(2021-07-14):
能重新开卡或者改u盘吗

楼主:
闪迪05497  128g这个颗粒

网友:
闪迪自家的盘一般有锁,寨盘有可能有锁

网友A:
56S直接开就是了

网友(2023-04-05):
所以楼主做成功了吗,我怎么查到是mlc颗粒的

网友:
没玩过这个

网友:
楼主把帖子写完哟

网友(2023-06-21):
引用 网友A:
56S直接开就是了

用那个工具?

网友A:
SM2256S有一个专门的版本可以开

网友(2023-10-21):
引用 网友A:
SM2256S有一个专门的版本可以开

那个版 本,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搞定,用这个版本SM2256AB_Dramless_MPP0617B_FWP0617A_RDTP0627A0_K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