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PS5008拆机TA59G55AIV折腾记二之SM3281C量产成功

楼主(2021-07-15):
继几天前这篇帖子PS5008拆机TA59G55AIV折腾记一之IS917双贴量产成功有坛友劝我上SM3281我确实有一个爱国者拆的SM3281C板子,奈何手黑之前一直没有开成功,但是看着917双贴和单贴差不多的速度(毕竟单通道主控)和约等于无的4K,还是下定决心干了一片下来。
再次拖平植球上3281C板子,值得一提的之前得到3281C的时候四处找不到资料,上软件检测到是3281BB,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到大神的测下SM3281c,顺便猜一下只支持2ce的原因,才恍然大悟原来就是2CE版本的3281BB,同时我的板子和他的一模一样,就不拍照了。温馨提醒3281不要上TSOP颗粒!!!固件有问题正片工具开不了的,老老实实用BGA颗粒就好。
3281C只支持2CE也有个好处,那就是贴这个片子丝毫不用担心跳线的问题了,原来爱国者用的似乎是英特尔辣鸡黑片3D QLC,3D跳线也不用管了。黑片就是917帖子里面对比版型左边贴的那片,颗粒已经炸了,有没有大神能够认出片子的ID和料号,丝印DBB3和LC28195100203都查不到。
首先我们要用TRANSCEND-SM32X-PV1.2.98-BY-USBDEV-T0601这个创见U盘用的工具包,里面的工具非常齐全,可以在USBDEV上面下载。需要sm32Xtest_V2.5.72_v1_S0917这个版本的工具。

由于这个颗粒的ID是不在数据库里的无法直接量产,所以我们用记事本打开UFD_ALL_DBF中的flash_3281BB.dbf文件,找到并修改闪迪的这款颗粒从45变98。闪迪这款颗粒由东芝Remark而来,ID与东芝区别仅仅是开头闪迪45,东芝98,所以我们直接套用这款颗粒的参数。之后保存关闭。
顺便一提对于别的完全没有资料的颗粒,可以参照发一个自己总结的SM3280、SM3281改参数的教程进行添加。按照风沙鸽的这篇慧荣SM3280/3281 “超频”思路,我测试了E9、C9、C8、C6、C4、B9、B8、B6,最终顺序读取可以超到280左右,不熟悉的小白忽略即可,不要乱改。

之后进入UFD_ALL_ForceFW文件夹并打开SM3281BB.FFW文件,依葫芦画瓢的修改45为98,保存退出。

打开软件,先点击底下的按钮,确认认全2CE没有焊接问题,再看主界面框内已经将颗粒正确识别为Sandisk了,至于为什么显示是32G,是因为一个CE容量就是这么大,之后操作看见的256Gb也是同理,开出来的容量仍然是64G,不必担心。

点击右边Setting,密码两个空格,进入设定,按照如下设置,红圈为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Format选项中设为FAT32,如果是exFAT可能会量产报错。大神可以参考慧荣正片工具使用小结进行更多设置,不熟悉的按我的步骤就行。

其中Select ISP务必按下图选择。

全部保存后再次回到主界面。点击菜单栏的Tools,选择Mutiple Erase All对颗粒进行擦除,之后点击Start开始量产,U盘应该插在2.0接口上,否则可能会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等几分钟就可以量产完毕。

再次格式化为exFAT并跑圈跑CDM,性能非常完美,3281果然不愧是TLC神器,读取简直飞天,4K也和901天差地别,自此PS5008颗粒折腾系列完美收官。

补充内容 (2021-7-20 00:13):
TSOP48已有坛友降频成功量产,贴上链接供参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extra=page%3D13

网友A:
1,东芝和闪迪颗粒我就,没有成功过,好像是不能量产超过64G还是128G,也懒得搞了,
2.TOSP好像是降频可以正片量产,但是降到多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东芝和闪迪颗粒我就,没有成功过,好像是不能量产超过64G还是128G,也懒得搞了,
2.TOSP好像是降频可以 ...

还不能超过特定容量?把容量开低一点呢?TSOP固件问题,我也听过降频可以,但是TSOP本身频率也不怎么高

网友B:
我双贴能开出来128g  ,写入就卡死,不认盘,短接重复,还是一样,难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双贴能开出来128g  ,写入就卡死,不认盘,短接重复,还是一样,难受哦

你也是3281BB?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3281BB?

大树家3281AB最近才入手的
贴的和你一样的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3281BB?

大树家的3281AB

楼主:
你选择ISP的时候多试试看几个,256和512的都试试看,可能是ISP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