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小米电视3

楼主(2021-07-15):
家里装了联通机顶盒,多数情况不用小米自带网络电视,想默认HDMI—1联通信号源,但每次开机都要进入设置页面确定一次。
另外电视遥控器,有时候照不到,用手机小米遥控,开机可以,但再需要下一步遥控时,屏幕跳出提示,新设备操作电视,需要用遥控器确认,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我找到遥控器确认,还需要用手机吗?再说,开个电视,又不是什么操作银行key的。

网友:
俺也用这款电视 55寸,音响效果还不错
之前试过开机进入有线电视界面,没问题(这两年很少看电视,有线电视停了,没再用这个功能)
遥控器问题也没有,因为是蓝牙遥控,所以不存在角度问题,有时候在其他房间也能控制
这款电视早停产了吧,我好像15年买的

网友A:
现在的什么智能电视,完全是弱智,还不如原来的老式电视机,至少关机后再开机还是上次的输入源,音量。

网友B:
楼上是对的,都不是问题。我是16年60寸5k多一直挺好。设置有个开机直接进入某个状态,蓝牙遥控器是7号电池的,没有角度。音响效果确实不错,特别是蓝牙低音炮,所以其它电视也想折腾这类炮。每次开机都要进入设置页面确定一次,如果设置好还这样,去看看是否自动升级,或者有毛病了。

网友:
我的是4s,可以设置默认外接自动之类,系统版本不同?

网友:
应该是电视机功能设置问题,开机信号源是可以选择的。

网友:
我弟弟家也是这款低音炮的。

开机后,主界面有个框,里面就是默认的hdmi信号源的画面,确认后全屏。

后来升级过多次系统,就没在意了,因为主要是孩子看视频,根本不用机顶盒。

就算要看直播,也就装个电视家,亿家之类的即可;反正现在的宽带也不差直播的那点流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什么智能电视,完全是弱智,还不如原来的老式电视机,至少关机后再开机还是上次的输入源,音量。 ...

关键是老电视开机就能看节目啊  这家伙智能电视开机还得等上一会才能进系统   等的心烦

网友C:
现在只有电视功能的品牌,都是高端的吗?

网友:
老家电视也就小米3s,应该是在设置一下默认信号源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还有没有不预装安卓系统的电视机?
  我就想当个显示器来用,开机不用等的,   外接机顶盒的那种,   好像很难找啊,

网友:
现在的智能有很多是需要更多的操作的

网友:
俺的小米电视五六年来一直用的出厂系统,不小心升级了再恢复出厂,新系统界面太乱了
1、使用本机时就安装网络直播点播软件。
2、外接机顶盒时,电视先断网,删除已自动下载的开机广告视频文件(开机清静了),设置开机默认HDIM或AV等一步到位。
3、原遥控器红外的,纽扣电池吐槽一下,装了一个无线鼠标,除看电视,浏览器上网也爽多了。

网友:
我家的小米电视3 现在用着有点卡 8G内存基本满了  2015年买的 ,要是能扩容就好了。买的时候宣传还可以换主机升级,后来在也没出新主机,咋升级?????????

网友D:
电视断网,只用机顶盒的路过。免了卡慢,升级的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视断网,只用机顶盒的路过。免了卡慢,升级的烦恼。

你是没遇到坑逼的电视厂商,我买的康佳,每次开机第一屏覆盖必定会跳出找到无线网路,是否连接。然后下面是两个选项,1,立即连接。2,下次再说。遥控器还是那种按一下没反应按几下控制不住乱反应那种。然后无法设置为默认输入源。搜过了度娘,让进用户中心。照做,进用户中心,给你个二维码扫一扫关注,然后进去翻了半天并没有度娘上说的选项,好么,你的信息倒是赤裸裸的给它了,以后远离康佳,当然对小米也没有好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只有电视功能的品牌,都是高端的吗?

把主板拆了换一块通用驱动板,保证你开机就有画面

网友:
我的是小米电视12 音响确实不错 但是现在不出这款音响了 停产了

网友:
智障电视    电视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显示终端   不需要那些什么功能   能出图像以发生就行了   信号源我自己用其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是对的,都不是问题。我是16年60寸5k多一直挺好。设置有个开机直接进入某个状态,蓝牙遥控器是7号电池 ...

我当时加钱5800别人手里买的,,,,这货显示效果很不错!!

就是雷猴子太特么扣了!主机网卡竟然是百兆的!

现在通过SMB 看下载机里的4K 电影,卡的没办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