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好玩的LED驱动芯片SM2082D

楼主(2021-07-15):
发现一个LED驱动芯片SM2082D,外围元件少,甚至不需要电感,电流从5MA-60MA(有一资料说是到120MA,估计错的),可以通过电阻调节电流,可以并联增大电流,百搭了

    感兴趣的自己查具体说明

网友:
SM2082D是单颗16W的线性恒流电源驱动IC

网友A:
还是买带电感的吧;这种恒流全靠闪。

那种7脚芯片带整流桥的,也没几个元件。

网友:
做产品用这种省钱,自己用还是带电感的,要无频闪,还要功率因数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带电感的吧;这种恒流全靠闪。

那种7脚芯片带整流桥的,也没几个元件。 ...

主要是玩,刚买了一斤灯板,一并两并三并都有,两并的驱动我好多,一并的小功率用阻容也能搞,就是大功率的一并和三并的驱动贵啊,这芯片电路感觉比阻容好,容易搞,便宜。
成品的带电感非隔离我好多,就是那种350MA24W,改电阻调电流也搞过,可这批灯板不适合,例如一个三并灯珠70W灯板,我只能利用到三分之二功率,买一个驱动的钱够我买5斤灯板,自己做驱动只会阻容
再说句实话,电感 不大懂

网友:
便宜简单,有频闪,比阻容好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带电感的吧;这种恒流全靠闪。

那种7脚芯片带整流桥的,也没几个元件。 ...

大哥,您说的带整流桥的芯片给个型号,感谢你

网友B:
功能挺强大的,为啥输入端要并联一颗电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您说的带整流桥的芯片给个型号,感谢你

比如PT4515BX无感方案,BP2863X有感方案,以及其他兼容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能挺强大的,为啥输入端要并联一颗电阻呢

那应该是给电容放电的。

灯组串联有个压降,所以恒流芯片得到的电压比电容两端低,当关灯后,随着电压下降,达到芯片截止电压或,芯片就停止工作,

那么电容两端还有LED压降+芯片截止电压的和的残余电压,只能通过电阻泄放;避免长期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带电感的吧;这种恒流全靠闪。

那种7脚芯片带整流桥的,也没几个元件。 ...

不知道在输出并联一个电容能否解决频闪问题?

网友:
加个π型滤波,效果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