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 sony srf-s83拆,红胶与锡膏工艺对比

楼主(2021-07-15):
音质效果一样,IC一样,焊接工艺不同,红胶与锡膏工艺,锡膏工艺表面较干净,成本要高一些。

网友:
现在除了FM有部分台还能听一下其他都没有收听的价值。

网友A:
手持84,电路板一样的,就壳子跟83不同。

网上炒的要死50,53所谓的音质好,其实就是低通滤波几个电容,电阻的取值不一样,改成一样,理论上音质是一样的。

网友B: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现在的fm只能呵呵了

网友C:
楼主你好像看走眼了,这两个都是红胶工艺。当年这种低端电路板可舍不得用双面锡膏工艺呢,成本高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现在的fm只能呵呵了

各种广告 保健品 以前晚上过12点都是健康讲座 现在没听过 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像看走眼了,这两个都是红胶工艺。当年这种低端电路板可舍不得用双面锡膏工艺呢,成本高太多了 ...

没有,我很认真看了,你留意IC的脚及电阻电容的排布,红胶用的封装都大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84,电路板一样的,就壳子跟83不同。

网上炒的要死50,53所谓的音质好,其实就是低通滤波几个电容,电 ...

音质音效确实不错的,立体感不错,Sony CXA1129是不错的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手持84,电路板一样的,就壳子跟83不同。

网上炒的要死50,53所谓的音质好,其实就是低通滤波几个电容,电 ...

什么时候SONY不收智商税了,那才是新闻,哈哈。
早就见识过SONY的招数了,技术有优势没问题,收你智商税更是没商量。
可笑的是国内的人,确实闲得无聊,什么都敢炒。

网友:
这做工连索尼系列的walkman都不如了,还是差了9条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我很认真看了,你留意IC的脚及电阻电容的排布,红胶用的封装都大很多的。 ...

仔细看,你指的那张锡膏工艺的板子,元件底下也是有胶点的,只不过不是红色的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SONY不收智商税了,那才是新闻,哈哈。
早就见识过SONY的招数了,技术有优势没问题,收你智商税 ...

更可恶的是高访品,最初买旧电源遇到过非原装电路板,有改过电阻焊接痕迹。拆机风扇遇到过假的,到货是全新杂牌风扇,贴上台达AVC美蓓亚等。自行车配件原装价格炒到百元,几十元买到容易出故障。

网友:
今天中午刚好某鱼买的s84到了,没啥听头了,除非限制你使用手机的地方,听听收音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车机便宜效果对付。

网友:
只不过后面重新做了PCB设计。

这个间距不太可能是回流焊工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你指的那张锡膏工艺的板子,元件底下也是有胶点的,只不过不是红色的而已 ...

低部是阻焊线,红胶工艺和锡膏工艺是比较容易分辨出来的。

网友:
以前逛地摊不懂,看见一个索尼收音机带原装耳机40元收了回来,网上一搜型号S53,挂闲鱼卖了600,想想都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种广告 保健品 以前晚上过12点都是健康讲座 现在没听过 不知道了

我这里能收到本市一个电台和邻市的一两个电台,我基本只听本地一个和邻市的一个电台,感觉现在电台的节目比以前好多了,音乐节目多了好多,特别是晚上十点钟以后,基本都是音乐,中间夹几分钟广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