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系统电脑安全模式解除不了的解决教程

楼主(2021-07-15):
在Win7系统运行不正常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安全模式来排除系统中所存在的问题。最近有用户反应,进入了安全模式后每次开机都自动进入到安全模式,有的用户在使用电脑的时候,遇到了win7安全模式解除不了的情况,那win7安全模式解除不了怎么办呢?一些朋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介绍win7安全模式解除不了解决方法。
win7系统电脑安全模式解除不了的解决教程
1、首先我们需要进入到win7桌面,在左下角找到“开始菜单”然后打开“运行”,按键盘上的win+r也可以打开。
2、接着我们直接在运行框输入“msconfig”。
3、来到系统配置窗口,我们选择第二个“引导”选项卡,将安全引导前面的勾取消掉,点击应用再重启电脑就可以了。
内容来源:win7旗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