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最低价 产品的源头 一折出货

楼主(2021-07-15):
国内独家现货

爱浪 SL1 智能家庭影院

全国2000家实体店爆款声霸
北欧性冷淡声学布艺外观设计
世界级代工厂做货 B&O同一流水线
电视音响+电视盒子+蓝牙音响+K歌
全家桶系列、满足所有场景需要
六颗喇叭完美实现 GDS 虚拟环绕技术
Bass Boost 低音增强技术带来震撼心灵的低频冲击力
官网在售3680元
100套 起400    代发500  包邮
但是全网上的价格显示不能低于899元     全网控价

网友:
实惠,估值回归

网友:
哟呵,这小东西还不便宜

网友:
用人话说是不是,这价格才是这东西的真实价值?

网友A:
神一样的设计,音响里塞进去一个机顶盒!

网友:
500元?机器什么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神一样的设计,音响里塞进去一个机顶盒!

一个60厘米长的东西,号称能环绕,两个音箱之间的距离估计连20厘米都没有,别说环绕,就连立体声都不一定能解析出来。

网友C:
关键是北欧性冷淡设计风格

网友D:
SL1接口,包括电源插孔、HDMI高清输出接口、网线接口、两个USB接口和AUX IN插孔。此外,SL1还内置Wi-Fi模块和蓝牙功能,搭载Cortex-A7四核 1.5GHz处理器,8GB的存储空间,硬件方面和目前市面上智能电视盒子的主流配置差不多。

体积只有600 x 60 x130mm,重量则仅3.35kg,额定功率为45W,采用双音腔设计,左右各设一个20芯球顶高音单元和3英寸低音单元,再加上4个无源辐射器,从而营造出自然逼真的环绕立体声声场;此外,它还搭载了两颗TI TAS5731M的四路独立数学功放和GDS虚拟环绕声技术,让用户在观看电影或者玩游戏的时候,也能感受到5.1的环绕声场,十分有沉浸感

2018年的东西,不知道能不能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SL1接口,包括电源插孔、HDMI高清输出接口、网线接口、两个USB接口和AUX IN插孔。此外,SL1还内置Wi-Fi模块 ...

可以的    随便下载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北欧性冷淡设计风格

对呀   产品永远不会淘汰  方在哪里就是一个艺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60厘米长的东西,号称能环绕,两个音箱之间的距离估计连20厘米都没有,别说环绕,就连立体声都不一定 ...

你看 你又不懂了

网友B:
据我搜来的资料,两个音箱的距离不能太近,否则想解析出立体声就是做梦(耳机除外),环绕的基础起码得有立体声吧。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搜来的资料,两个音箱的距离不能太近,否则想解析出立体声就是做梦(耳机除外),环绕的基础起码得有 ...

爱浪SL1拥有两个20 芯球顶高音单元,两个3 寸低音单元,以及4个3 寸无源辐射器,两个独立的喇叭腔体分列在箱体两端,营造出环绕立体声声场,高音喇叭角度经过设计,无论是摆放还是挂墙,都可以精确的控制声音的方向性。功放部分采用了两颗美国 TITAS5731M,四路独立数字功放。软件部分爱浪SL1拥有4种音效模式,适应不同场景的变化,包括 K 歌模式、音乐模式、电影模式、新闻模式,用户可以根据内容进行调整。还有爱浪独家黑科技加持: GDS 虚拟环绕技术和Bass Boost 低音增强,前者带来真实震撼的 5.1 环绕声场,后者带来震撼心灵的低频冲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搜来的资料,两个音箱的距离不能太近,否则想解析出立体声就是做梦(耳机除外),环绕的基础起码得有 ...

张路春  (小春儿):
爱浪SL1拥有两个20 芯球顶高音单元,两个3 寸低音单元,以及4个3 寸无源辐射器,两个独立的喇叭腔体分列在箱体两端,营造出环绕立体声声场,高音喇叭角度经过设计,无论是摆放还是挂墙,都可以精确的控制声音的方向性。功放部分采用了两颗美国 TITAS5731M,四路独立数字功放。软件部分爱浪SL1拥有4种音效模式,适应不同场景的变化,包括 K 歌模式、音乐模式、电影模式、新闻模式,用户可以根据内容进行调整。还有爱浪独家黑科技加持: GDS 虚拟环绕技术和Bass Boost 低音增强,前者带来真实震撼的 5.1 环绕声场,后者带来震撼心灵的低频冲击力。SL1接口,包括电源插孔、HDMI高清输出接口、网线接口、两个USB接口和AUX IN插孔。此外,SL1还内置Wi-Fi模块和蓝牙功能,搭载Cortex-A7四核 1.5GHz处理器,8GB的存储空间,硬件方面和目前市面上智能电视盒子的主流配置差不多。

体积只有600 x 60 x130mm,重量则仅3.35kg,额定功率为45W,采用双音腔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张路春  (小春儿):
爱浪SL1拥有两个20 芯球顶高音单元,两个3 寸低音单元,以及4个3 寸无源辐射器,两个 ...

15~20平方房间,音箱距离2-3米,人与音箱也是距离2-3米,立体声效果好,声场也是2-3米宽。电脑音箱,人距离0.5米,所以两个音箱距离也应该0.5米。一般来说音箱的距离与人的距离要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是最好的,也许你卖的产品要特殊一些,你说好就好吧,你高兴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