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苹果3.5mm耳机插电脑上有立体声的方法,并diy个话筒

楼主(2021-07-15):
      苹果自带的3.5mm耳机插电脑上,一般都是没有声音的,或者有也是嗡嗡声。解决方案有三个简单的(感谢评论里老哥介绍,我也试了,编辑的时候忘加了),一个是电脑音频设置一下,另一个是耳机拔出来一点,还有就是按住耳机的麦克风健。但这前两个方案是耳机只是有声音而已,能听个响,苹果耳机的立体声就没有了,也就没有音质可谈。后面的要按住耳机麦克风,原理是按下的时候麦克风和地线似乎也导通了,所以也有的立体声了。      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苹果耳机的接口定义和大家平时用的不同,一个是美标,一个是国标。苹果的4个从上往下依次是,我是这么定义的(但好像和网上搜到的定义不同呀,反正我这么整是成功了),就这么说大家也都能理解,左右声道麦克风正公共地。国标的是左右声道正公共地麦克风,所以苹果的插电脑上,不改线路,耳机的地线和电脑的天生的无法接通,电脑地线和耳机的麦克风接一起了,就没立体声而言了。
      按我这个方法,就是让电脑端的地线和苹果的地线导通,这是从根本上解决立体声的方法,比软件调和拔出来半截,效果好百倍。

      话筒也是,平时谁手里还没收集很多手机的话筒二合一耳机呢,我拆的两个是诺基亚和VIVO的,拆下来个咪头,接到闲置的3.5公头上,注意地线别接错,还有麦克风音量要调,默认音量是很小的,那个放大最好也调下,效果会好很多。      这样的好处就是,我平时经常就在电脑跟前儿,经常用微信PC版。老是别人给我打微信电话,电脑都弹出来了,手机还没反应,还得用手机去接,麻烦。办公电脑以后就可以直接接听了。
      有人会说,网上几块钱买个电脑耳机话筒不就行了。但混咱们论坛的人,不就是图个折腾的乐趣吗,都买了,那就没意义了。还有可以直接用苹果的话筒呀,哈哈,主要是我不舍得拆苹果的耳机,音质毕竟还说的过去。管他美观不美观,就好用就行。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按住接听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按住接听键。。。。。。。。。。。。

你那是第三种方法,和前两种没本质区别,依然是有声音而已,没有立体声的,就是个普通的地摊十元耳机而已。治标不治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是第三种方法,和前两种没本质区别,依然是有声音而已,没有立体声的,就是个普通的地摊十元耳机而已 ...

先把接口定义了解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接口定义了解清楚。。。。。。。。。。。。

你亲自试试再说,我试过多少回了。你不改线路,苹果耳机的地线你就根本和电脑的接不通,谈何立体声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亲自试试再说,我试过多少回了。你不改线路,苹果耳机的地线你就根本和电脑的接不通,谈何立体声出来? ...

你现在就可以试试,把你焊接的线拆了,插上你的耳机,按住接听键不放。。。。。然后再来回复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就可以试试,把你焊接的线拆了,插上你的耳机,按住接听键不放。。。。。然后再来回复我。。。。。 ...

试了,是可以的,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就可以试试,把你焊接的线拆了,插上你的耳机,按住接听键不放。。。。。然后再来回复我。。。。。 ...

但我当时试的时候,这几种方法都试了呀,都没有立体声效果。多谢

网友:
楼主也不要和一些人吵,他们有的是笔记本有的是一体机,插座里面是4极的,我们常见组装台式机肯定都不响的

网友:
如果你的耳机是正品的话
插在非苹果设备上是不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