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丽思空气循环扇不能开机更换电容修复

楼主(2021-07-15):
爱丽思空气循环扇不能正常开机。更换电容,680nf,换成1uf。开机正常,工作正常。

网友:
控制部份的电压应该变高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网友:
通病了,我也换过一次。买配件看评价也是很多人坏。

网友:
这种循环扇都是这阻容电路结构了,坏的话百分之1百也是这个电容引起了。

网友:
还是机械款简单耐用,机芯修补件好找。阻容电路可以换耐压值更高些电容器,比之前耐用些。

网友:
楼主带着手套作案

网友:
最好是换630V电容

网友:
更换X2安规电容更保险!这种CBB电容信赖度不高

网友(2023-09-19):
我就是换了这个,用了不到一个月,彻底不通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