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1系统下Excel怎么把0变成空白

楼主(2021-07-15):
更新升级win11的用户会发现excel界面相比之前的版本做了精简和优化,更加简约大方,但是很多朋友跟小编反应自己在使用excel时不知道怎么把0变成空白了。其实方法很简单,可以通过更改自定义格式的方法来设置。
  win11系统excel把0变成空白
  方法一:
  1、首先在左上角点击office按钮,打开excel选项。
  2、在excel选项中找到高级,然后取消勾选“在具有零值的单元格中显示零”即可。
  方法二:
  1、首先按下键盘上的“ctrl+f”快捷键,打开查找和替换界面。
  2、设置查找内容为“0”,然后选择查找范围后点击“查找全部”。
  3、查找完成后,右键选择“设置单元格格式”,然后将右侧“类型”更改为如图所示的类型即可。
  内容来源:win7旗舰版

网友:
很好的方法

其实,有时图省事,我直接选中零值的单元格,设置字体颜色为白色,就不会显示也打印出来了;当然,这适用于少量数据的情况下

网友:
没劲,XP用习惯了,非让学洋文

网友:
没明白这个跟瘟11有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