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的B0KB是不是都这尿性

楼主(2021-07-15):
没用过58XT,英特尔L06B开B0KB,跑一次验证ECC爆涨几万,只跑验证就涨,是不是58xt加b0kb都这尿性

网友A:
不全是这样。体质好,消耗的PE次数少的颗粒,不会涨这么多C3。体质差或者漏电容易涨C3。你把ecc设置严一点,跑次RDT,这种情况或许能缓解。

网友:
L06B开BOK模式速度会下降 但是可用容量增多 但是坏块也涨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全是这样。体质好,消耗的PE次数少的颗粒,不会涨这么多C3。体质差或者漏电容易涨C3。你把ecc设置严一点 ...

范总,58xt支持开l06b模式吗?

网友:
涨不涨看闪存体质,我也遇到不少L06B不涨 B0KB狂涨的L06B,跟闪存体质有关

网友:
怀疑任何也不能怀疑58XT,在58XT上有问题了,只需要怀疑是颗粒问题就是了,
单颗粒136G的QLC坏块过多颗粒只能开90G慧荣都能搞定,所以在58XT上出现问题,通通想到是颗粒问题就行了

网友B:
现在10个坏固态,有4个就是L06B开BOK

这种模式,损坏率超级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10个坏固态,有4个就是L06B开BOK

这种模式,损坏率超级高

英特尔的颗粒有个缺陷,就是无论开l06b模式还是bokb模式,颗粒容易掉ce,或者id变了,镁光的似乎好一点,这个和开什么模式没有关系。镁光的bokb会出现某个ce坏块突然暴增,反正im第一代tlc双模(镁光单模式不能双切)颗粒问题一大堆,镁光的l06b还有16ce情况下,58xt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全是这样。体质好,消耗的PE次数少的颗粒,不会涨这么多C3。体质差或者漏电容易涨C3。你把ecc设置严一点 ...

能上个 RDT 设置图吗 ECC设置 多少就是严格了 能提点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