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被热敏电阻误导的DC-AC转化器

楼主(2021-07-15):
前几天拆了朋友换下来送我的车载DCAC转化器(拆机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4669),上电没有输出,当时想着先简单的原则,是不是热敏电阻坏了保护了,毕竟车子在夏天温度很高,就把热敏电阻拆下来,量了电阻为0.3k,用烙铁加热,电阻迅速升高到6k,因为不知道这个热敏电阻的型号,以为这个热敏电阻是ptc正温度的,就认为是好的,于是就看看其它元件有没有坏,经反复检查,没有发现其它元件损坏,上电检查,电源不起振,感觉是电压保护了,查主控小板,控制芯片是SG2525,查手册,第10脚为保护关断脚,高电平关断,低电平启动,经测量10脚电压为4.75v,高电平,确定是保护了,重新怀疑热敏电阻是不是坏了,由于不知道这个热敏电阻是NTC还是PTC,于是找一个10k的可变电阻接上,上电,从小往大慢慢调可调电阻,开始可调电源电流为0.02A,慢慢调大电阻,突然可调电源电流变为0.4A,再测量输出220v,继续调大可变电阻,仍然有输出,负载接一个40w的白炽灯也亮起来了,确定好了,确定就是这个热敏电阻损坏导致电源保护,同时也确定这个热敏电阻是NTC型,负温度效应,经过反复测试,可变电阻调到大约5k时电源回复正常,根据这个情况,网购一个20k的NTC热敏电阻,到货后安上就正常了,至此维修结束。主控SG2525

SG2525引脚图,10脚为shutdown

这是新买来的20kntc热敏电阻,几毛钱还包邮,感谢万能的宝宝

谢谢观看!

网友:
这个热敏电阻有否被前人换过?
楼主具有拨开云雾见真章的本领

网友:
这热敏电阻坏的挺巧,刚好反过来

网友:
这才是高手。。

网友:
这热敏电阻坏了就完全反过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