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盘没有盘符,人麻了

楼主(2021-07-15):
这个情况有点怪,检测到了一般来说没有盘符重新插或者重启一下电脑就可以解决
再复杂一点就是在设备管理器或者磁盘管理里设置
系统是xp,U盘是才买的爱国者
才插U盘时电脑有提示,甚至还有驱动安装向导
但是
没有盘符啊,到处都没有
用芯片精灵看了也只显示有这么一个usb其他信息未知
如图:

网上查到的方法都用过了,还是不行
感觉真的好怪
所以是因为什么()

楼主:
其他电脑上能正常使用

楼主:
还有,U盘才用的时候没过一会就很烫,但之后在其他电脑上能正常使用

网友A:
闪存坏了/固件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坏了/固件掉了

其他电脑能正常使用,电脑接其他设备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B:
USB驱动装错了,你这用的是SMI的工厂驱动,
要换成MS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驱动装错了,你这用的是SMI的工厂驱动,
要换成MS的驱动

MS是指Microsoft USB 设备驱动程序吗

网友:
看到爱国者就不奇怪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U盘才用的时候没过一会就很烫,但之后在其他电脑上能正常使用

虚焊了?烫一下焊点又连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焊了?烫一下焊点又连接上了?

关键是现在这台电脑用不了()

网友D:
提示一下,看看是否有红框这样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示一下,看看是否有红框这样的盘?

没有,根本没有(泪)

网友E:
是不是格式化了exFAT格式,xp不认这个

网友:
XP 用diskgenius 看一下

网友:
Windows系统只有从6.0版本也就是Windows VISTA之后才默认支持exFAT文件系统的分区的

网友:
https://post.smzdm.com/p/a07l96pz/
默认exFAT,XP不认很正常。

网友:
用分区助手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格式化了exFAT格式,xp不认这个

那要怎么办

楼主:
具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