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讨论一下用MOS管替代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21-07-15):
对于一般性的电阻负载,用一个MOS替代没有任何难度,我用3205这一类大路货取代很成功,当然是在12伏的电路系统里,但是对于充电电路,因为负载是电池,所以MOS管的体二极管不能忽视。我看到用于电池的保护板,是采用2个MOS管反向对接的模式,可以抵消体二极管的影响,但是这样的话,无论是充电还是放电,总有一个MOS管的D-S是反向的。而我查了一些资料,多数都是说MOS的D-S不能反接。这样就于剧情不符了。

其实MOS取代继电器还是很有优势的,导通电阻和体积都可以做得很小,比如3205这样的管子,2个才16毫欧。而我用内阻表实测的继电器,多数的触电导通电阻都在50毫欧以上,有的甚至可以到0.1欧。

网友A:
继电器电路仅简单一些,mos可以体积更小电流更大,电路相对复杂一点点

网友:
保护板2MOS反接和二极管抵消关系吗?
电子开关代替机械开关的问题吗?

网友:
但MOS管有个不好的是不能彻底关断,

网友:
因为MOS管是单向导通,所以需要2只完成充放电保护。。。

我有个温控,用奶粉罐做了一个电热毯加热丝的铁鸟窝,外层泡沫加纸板保温,直流低压侧温控继电器因为外壳破了,新买的也懒得换,经常出现吸合不加热现象,这个地方可以用MOS代替,虽然电流并不大,但是我也怕MOS击穿造成持续加热。

楼主:
上图的MOS保护板电路,用的2只MOS管反向对接的模式,总有一只管子是D-S反接导通的。也就是说电流方向从S到D,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楼主:
我用的MOS开关,在g-s之间接了一个1K的电阻。所以关断还是比较彻底的。

网友:
MOS管从原理上来说,DS极是可以互换的。我觉得倒过来用问题不大。

网友B:
不考虑体二极管的情况下,MOS管的D-S是可以反接的,本质就是个电阻
以前设计了一个电路,就是反接PMOS管来隔离电源和电池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7577
供参考

网友B:
最近折腾了用毫欧表测试MOS管Ron,也拍了MOS正反向导通电阻的测试,明天发帖给LZ参考一下

网友C:
因为MOS存在体二极管,要保证电路完会关断,切断双向电流,需要2只MOS背靠背连接
还有大多数时候使用NMOS,因为NMOS成本低性能好,PMOS性能差一大截。但是NMOS接在负端的应用较多,驱动相对较为简单,NMOS接正线上的驱动较复杂,控制电路成本提高
从技术上,MOS取代继电器,用在普通电路中控制通断没问题。如果是感性电路,还需考虑关断时的反锋电压可能击穿MOS,最好在DS之间并联快恢复二极管或者TV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折腾了用毫欧表测试MOS管Ron,也拍了MOS正反向导通电阻的测试,明天发帖给LZ参考一下 ...

谢谢元首,关于MOS管我就是直接用内阻表测试的导通电阻,很准,比如3205确实就是8毫欧左右,我测过最牛逼的MOS管子是4N04R7还是什么管?30伏300A的管子,测出来的内阻就是PDF手册上的0.7毫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元首,关于MOS管我就是直接用内阻表测试的导通电阻,很准,比如3205确实就是8毫欧左右,我测过最牛逼 ...

你是外加的栅极电压?10V?
如果用毫欧表测试,测大点的MOS漏极电流达不到规格书的条件,Ron一般会偏小;栅极电压偏小,则Ron一般会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外加的栅极电压?10V?
如果用毫欧表测试,测大点的MOS漏极电流达不到规格书的条件,Ron一般会偏小; ...

对,我就是直接用开关电源的10伏或者9伏电池加上G-S电压,一般9伏就完全导通了,5伏还差点意思达不到手册上给出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MOS存在体二极管,要保证电路完会关断,切断双向电流,需要2只MOS背靠背连接
还有大多数时候使用NMOS, ...

N管确实,只能用在负端比较好控制,随便在G极加一个电压就通了,用在高端驱动的P管比较不好处理,G极要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体二极管的情况下,MOS管的D-S是可以反接的,本质就是个电阻
以前设计了一个电路,就是反接PMOS管来 ...

你这种我已经有成品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54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电路仅简单一些,mos可以体积更小电流更大,电路相对复杂一点点

DS  反接没问题  就是一个开关  关键是   GS电压  控制问题。MOS关键还是不能超压,电流预留50%才行 不然很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体二极管的情况下,MOS管的D-S是可以反接的,本质就是个电阻
以前设计了一个电路,就是反接PMOS管来 ...

我买过一些成品充电板,上没只有肖特基和pmos,没有r3和r4电阻。
这个电路板之所以便宜,是因为板上pmos管方向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元首,关于MOS管我就是直接用内阻表测试的导通电阻,很准,比如3205确实就是8毫欧左右,我测过最牛逼 ...

发帖了,只用毫欧表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5808

网友:
刚好请教大家MOS管的问题,SI2301我查的参数可以到2.3A,用来控制继电器最多不过166mA,可是没多久就烧了一个,这里怎么回事?电压3.3V,最高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