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消火花电容这么用,行吗?

楼主(2021-07-15):
我有个冰柜与电视在一条供电电路上,冰柜一停,电视机就黑屏一下,然后恢复正常。
在网上看了看,说在冰柜温控器上加个消火花电路就行了。 看到某宝有洗衣机的消火花电容,如图。
请教高手,这个能用吗?

网友:
加个稳压器吧,电容基本无效。
冰柜压缩机启停时电流很大引起的压降过大造成电视黑屏只能用稳压器

网友:
试试共模电感电容

网友:
你家的电视是老式的吧!EMI电路有缺陷哦!

网友:
就是电容串电阻,自己组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我先试试这个

网友A:
电路浪涌造成的电压波动,
照理说,冰柜和电视机的开机功率不应该造成这么大的波动,你得多大功率啊!不知道压敏电阻行不行,防雷击插板里面就有这个。

网友:
可以试试看。我有个接触器的线圈,断电瞬间产生脉冲,能让附近的单片机死机。
加一个这个接在接触器线圈两端就解决了。
你要把这个东西接到压缩机引线的两端。

网友:
并联就行,有点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浪涌造成的电压波动,
照理说,冰柜和电视机的开机功率不应该造成这么大的波动,你得多大功率啊!不知 ...

压敏电阻不行吧,压敏电阻只管电压高,这种情况不是说电压降低造成的吗?

网友:
我家之前也是,有时开关灯都会黑一下,按网上说的换根好的高清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浪涌造成的电压波动,
照理说,冰柜和电视机的开机功率不应该造成这么大的波动,你得多大功率啊!不知 ...

线路电线过细,或者接头没有处理好,还有就是部分区域高峰时电压本来就低,加上压缩机之类的感性负载启动电流就是大,出现这种现象就正常了。尤其对老式电视机。
如果有那种带滤波功能的插排,串接在冰柜电路上,可能会改善一些。

网友:
电视机开关电源160V都能正常工作,冰箱启动不可能把电压拉到160V,所以不会是低电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浪涌造成的电压波动,
照理说,冰柜和电视机的开机功率不应该造成这么大的波动,你得多大功率啊!不知 ...

应该是火花干扰造成的,而不是电压拨动。

网友:
你电视的问题吧

网友:
十多Ω到100Ω左右大功率电阻串联电容组成消火花电路,然后将这个电路两端并联到接触器的两个触点之间就好。
接触器吸合瞬间电容放电加速导通,释放瞬间电容充电加速火花熄灭和吸收浪涌。
我是用电子温控器控制风扇,继电器和温控器主板距离很近,一开始没有消火花电路,继电器动作时经常造成温控器死机,增加消火花电路后就完全没问题。

网友:
我家也有这情况。冰箱/壁扇干扰大屁股电视,噗一声响,加老式稳压器没用。后来换LCD电视,偶尔也会被干扰。借地看有人指点下没。

楼主:
买了那个零件,装在温控器的插头上,哈哈,两天了,效果明显,电视机真的不黑屏了。
而且温控器开启和关闭时的声音也觉得小了些。
谢谢大家!!!

网友:
只要排插插上手机充电器、小风扇、环牛供电的DAC、路由器电源等用电器 我电脑的显示器都会黑屏一下 我感觉是显示器电源板的电容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