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自己做的24位ADC的8通道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1-07-15):
adc用的24位的ADS1256,8通道,最高30K的采样速度,电压量程正负50V,最大分辨率0.0001V,电流量程5A,最大分辨率0.0001A,正面照:

侧面

三层结构,分别是AD采样板,主控板,显示板
AD采样板,

高精度的基准,单个价格十多块一个

主控板,用的arduino,电流采集用的4个INA180

合照

显示界面:

速率选择界面:

通道选择界面。

波形显示效果

网友A:
开心就好做的很不错。

网友B:
我倒 是很想知道我自己这个电动汽车电池包每串的电压,不知怎么才能查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心就好做的很不错。

做的玩玩,24位的AD拿来做这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 是很想知道我自己这个电动汽车电池包每串的电压,不知怎么才能查到呢? ...

买个带监测的保护板就行,百来块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个带监测的保护板就行,百来块钱

现在的电动汽车电池包都有现成的接口,只要用对应的插头怼上就能用电脑查到数据。但我不知道适用哪种接口。

你说的办法是要换保护板?这方法不符合剧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动汽车电池包都有现成的接口,只要用对应的插头怼上就能用电脑查到数据。但我不知道适用哪种接口 ...

估计资本家会把这个当机密,然后贩卖套件谋暴利。比如特斯拉说开放读取行车数据,好像至少要几百大洋的套件

网友:
这不错~~
高高手!

网友:
高手,漂亮,卖不?买来收藏。

网友C:
做的漂亮,手艺不错,贴片元件焊接工整

0.0001V,分辨率做到了,精度怎么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动汽车电池包都有现成的接口,只要用对应的插头怼上就能用电脑查到数据。但我不知道适用哪种接口 ...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电动车的电池,电动汽车电池完全不需要担心,电池管理系统很完善,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你说的那种应该是OBD,但每节电池的电压OBD不一定读取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电动车的电池,电动汽车电池完全不需要担心,电池管理系统很完善,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你 ...

我不是在担心,我是想了解我自家电动汽车的电池包的状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电动车的电池,电动汽车电池完全不需要担心,电池管理系统很完善,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你 ...

电动汽车的,可以在快速充电桩上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漂亮,手艺不错,贴片元件焊接工整

0.0001V,分辨率做到了,精度怎么保证 ...

基准精度是0.1%的,温漂5ppm,相对精度肯定没问题,绝对精度的话准备再买个基准校准,其实我看个相对值就行,能反映电压是否变化,绝对精度精确到几个0无所谓,不要太离谱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基准精度是0.1%的,温漂5ppm,相对精度肯定没问题,绝对精度的话准备再买个基准校准,其实我看个相对值就 ...

相对精度准也行,楼主基准用的什么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对精度准也行,楼主基准用的什么元件

是REF5025,仔细看了下,我用的的是温漂8ppm的,5ppm的零售要20块一颗,没必要用
参数:
电压 - 输出(最小值/固定):2.5V
电流 - 输出:10mA
容差:±0.1%
温度系数:8ppm/°C
噪声 - 0.1Hz 至 10Hz:7.5μVp-p
电压 - 输入:2.7 V ~ 18 V
电流 - 电源:1.2mA
工作温度:-40°C ~ 125°C(TA)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
封装/外壳:8-SOIC(0.154",3.90mm 宽)
供应商器件封装:8-SOIC

网友D:
24位ADC相当于7位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对精度准也行,楼主基准用的什么元件

由于ADC是电容型的,基准的电流不太够,官方推荐电路是加了OPA350做电流放大,这东西也不便宜,也要十多块一个,所以换成OPA197了,不然成本太高,毕竟也是精密运放,也是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位ADC相当于7位半了

实际无误码最大分辨率是23bit左右,还是在2.5sps采样速度下的,单端测量测试下来的确可以精确到0.00001V左右,但太容易被干扰了。手摸一下数值就疯狂跳动,准备改成差分测量,就是通道数会减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REF5025,仔细看了下,我用的的是温漂8ppm的,5ppm的零售要20块一颗,没必要用
参数:
电压 - 输出(最 ...

谢谢分享,楼主是做着玩还是打算出套件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