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锂电池换电芯失败了 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2021-07-15):
原装保护板 拆下鼓包的旧电池 接上满电的新锂电池 能点亮 但是提示电量不足 明明是满电的新电池 显示0%

网友A:
电池保护板和手机没通上信吧

网友:
这机器压箱底算了把,我还有个卡西欧的,比你厚,比你重,屏幕还没你大

网友:
看这样子,只有凉拌了!

楼主:
估计得找原装好电池才能正常用了

网友:
这玩意应该有专门的电量校正程序吧。

网友:
我还有个att的wm6.1机器呢

网友:
拆开保护板,把电池放电到2.5V。再接保护板充满应该可以

网友B:
这种PPC系统硬件一般都很垃圾了,256兆内存想想都卡爆了。

网友:
wm的机子可以扔了

网友C:
估计是厂家的防伪保护。不是他家的电池全不认。有的产品可以找一下识别芯片,将相关脚的电位强制接高电平或低电平来屏蔽。但现在复杂多了,是否管用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PPC系统硬件一般都很垃圾了,256兆内存想想都卡爆了。

这个可以插内存卡 就是大的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厂家的防伪保护。不是他家的电池全不认。有的产品可以找一下识别芯片,将相关脚的电位强制接高电平或 ...

用的原装保护板 换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保护板和手机没通上信吧

这个不是手机 只是个掌上电脑 没有电话功能

网友:
我的wm机子都开不了机了

网友:
我说的是运行内存和CPU频率太低了,压根是电子垃圾货色了。

网友D:
锂电接保护板后激活有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接保护板后激活有输出么?

有输出 插到机器上能开机 除了电量显示为0 其他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