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遥控器怎样快速准确区分是蓝牙还是红外的?

楼主(2021-07-15):
小米遥控,外形都一个样,除了黑白颜色不同。有些有蓝牙标志,有些没有,但没标志也可能是蓝牙的。有什么好的判断方法。

网友A:
红外肯定有发射窗啊

网友:
不能看看头上有没有红外的发射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外肯定有发射窗啊

还真看不出来,我的是红外的,头上也是黑漆漆一片,其实那个黑漆漆是能透过红外线的。

网友:
那个不锈钢门吸引到我了,门口那小点,忽看一下以为是焊上的

红外遥控有个专门的led吧,手机相机照有红点。想试蓝牙,只能开手机蓝牙看有没链接设备。

网友:
用手把前端罩住,还能遥控的,是蓝牙

网友:
手机摄像头能看到红外二极管点亮情况

网友:
用摄像头看就知道了

网友:
用书挡一下,看能不能遥控即可。

网友:
按遥控器  用手机摄像头看有没有红色光就知道了    没有是蓝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真看不出来,我的是红外的,头上也是黑漆漆一片,其实那个黑漆漆是能透过红外线的。 ...

好吧我也是分不出来,后来发现才知道蓝牙用不了学习功能。

网友:
放被窝里,能遥控就是蓝牙的

网友:
方法大家都说了,我是来看不锈钢门的。

网友D:
我好奇地试了下,用摄像头的方式,果然奏效。

肉眼不可见的红外光,在摄像头下清晰可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看不出来,我的是红外的,头上也是黑漆漆一片,其实那个黑漆漆是能透过红外线的。 ...

用手机摄像头看,摄像头虽然有红外滤波镜片,但还是能对遥控器的红外产生反应的。对着手机摄像头,按要控,,红外的有个小光点点一闪一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好奇地试了下,用摄像头的方式,果然奏效。

是的,老范下次住宾馆也可以关灯 用摄像头房间照下   有偷拍你的摄像头就会有红光在摄像头里面

楼主:
我的遥控器,小米电视3用的。
头部有一线型小孔,没有普通红外遥控大园孔。
用衣服包着摇控也可遥控。
手机摄像头按键时看不到红外光,
把电视图片发给某宝专卖小米摇控的客服,说买蓝牙的合适。

网友:
用手掌就能解决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也是分不出来,后来发现才知道蓝牙用不了学习功能。

跟我的经历一样,准备卖一个户户通学习型的遥控器给用户,一试才知道遇到蓝牙遥控器了

网友(2021-08-14):
学习一下大家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