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无线路由器的穿墙能力最强大?

楼主(2021-07-15):
路由器信号穿过一个墙之后信号勉强能用,信号穿过2个墙,看网页都费劲,看视频几乎不可能。
用什么路由器,可以改善穿墙能力呢?

网友:
K2P,华为AX3,或者直接上大功率AP

网友:
有几堵墙就装几个路由器

网友A:
想穿墙就用2.4G的20M模式,带独立功放的机器应该好一点

网友B:
暴力点就在墙上开洞

网友C:
与其增大功率,还不如增加路由器。功率大了,一是效果不一定理想,二是对人体也有影响。

网友:
这个得看你是什么墙,砖墙对信号阻挡比较小,承重墙对信号阻挡很大。

网友:
用啥路由器,直接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穿墙就用2.4G的20M模式,带独立功放的机器应该好一点

带独立功放什么意思?路由器射频不都自带功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其增大功率,还不如增加路由器。功率大了,一是效果不一定理想,二是对人体也有影响。 ...

对人体有什么影响?现在不少人头顶上装着基站呢

网友D:
光猫自带2.4GWIFI,砖墙,3个,距离至少12米,两部手机刷手机,没感到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暴力点就在墙上开洞

非承重墙全部拆掉打通岂不是更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人体有什么影响?现在不少人头顶上装着基站呢

即使是全向天线,
正上/下方也是信号强度最薄弱的地方,
更何况多数都是有一定方向性的

网友:
穿两堵墙是有难度,最好有个帮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猫自带2.4GWIFI,砖墙,3个,距离至少12米,两部手机刷手机,没感到卡顿。

我家光猫自带2.4g信号也强 能穿两堵墙 可是网速就不行了 可能是楼里干扰太多 我丈母娘家前几天我去装了个k2 中继隔壁的2.4g 跟信号源隔了有三堵墙 中继后测速有30m以上 手机wifi搜信号都没几个 几乎没干扰

网友:
带功放的有个问题,看着信号很强,但连上后协商速率很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与其增大功率,还不如增加路由器。功率大了,一是效果不一定理想,二是对人体也有影响。 ...

非电离辐射对人体没有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电离辐射对人体没有影响吧

有没有影响你可以百度一下,自己判断。反正国家对射频设备的功率是有明确规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独立功放什么意思?路由器射频不都自带功放么?

自带的,一般是芯片内置的。独立的,是外围电路有独立的功放芯片。多看几个拆机图,你就懂了。你路由穿1墙就不行,除了干扰严重就是垃圾路由,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