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TL-SF1008+八口交换机拆机简单维护清理修复

楼主(2021-07-15):
『X折腾』TPLINK八口交换机拆机简单维护清理修复
领导说,就是给我练手的?!

其中一个口进水严重

拆机方式差不多

刚好影响到稳压管和电容

重新焊接后通电测试

指示灯正常显示

除了里面的口子水渍清理不掉,其他口还算整洁

新版的电源高大上

然后丢我这又吃灰了。

网友A:
太踏马的缩了,,,,我之前拆过一版,,那个版本还有双电源供电,,这个板子只有一路供电,,,缩的真狠

网友:
R4,c4没有原件吗

网友:
这种小交换机,时间久了容易死机,不是很靠谱

网友:
家用小交换机用过很多 H3C的还行

网友:
记得以前这款是铁壳子的

网友:
时间久了,容易掉线

网友:
开久了要关下电

网友(2021-08-24):
引用 网友A:
太踏马的缩了,,,,我之前拆过一版,,那个版本还有双电源供电,,这个板子只有一路供电,,,缩的真狠:h ...

我也这么认为的。感觉现在的TP、水星基本都是一个味,在版本越新,外观越新(或保持初代的外观)的同时,内部做工也是越来越精简。
在去年12月底,我拆过一个水星的小交换机,型号是S105M,版本是20.0。拆开之后看了一下,做工和这个一样,也是缩水。(19.0版本的,电源、网口状态指示灯都在前面板。而20.0版本的,网口指示灯直接做到网线插口旁边了,前面板只有个电源指示灯)
图片已上完,请看。
主板,这个是20.0版本。

外壳,前面板只有一个指示灯(只有电源指示灯)

网线插口,指示灯都做到了插孔旁边。

16G+128G

网友:
别放着吃灰啊。
如果说还要的话,再等有需要的时候归还回去。如果说不要了,那可以送给其他的坛友。(在给坛友打包、寄送电子杂物时,可以将这个放进去)

20G+128G

网友:
清理得不错,焊点饱满

网友:
外观倒是不难看,用过一个h3c的百兆交换机,动不动就死机,也是奇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