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面结合双光源,磁吸直充太方便:雷明兔E21C手电

楼主(2021-07-15):
手电一般都是灯头冲前方发光,我早就在想如果将桶身做成平面,侧面也能发光的话,就能够发挥更大功能,适应不同的用光需求。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

这就是Lumintop雷明兔推出的日用系列手电E21C。其实类似的手电,雷明兔之前就有使用14500电池的E05C,顾名思义,E21C就是使用21700电池的日用EDC手电。具体效果到底怎么样?简单对各项性能做个介绍,下文中简称“E21C”。

双光源,用光随心所欲
E21C的正面主灯配置了一颗Luminus流明纳斯SST-40灯珠作为发光单元,色温5000K,这是点光源。侧面使用的是8颗高显色性的Nicha日亚灯珠,色温在4000K左右,形成条状的线光源。

主灯的灯头玻璃表面采用一片超透明钢化玻璃镜片,可以有效保护灯头。同时,在其表面有防反射增透涂层,外观呈淡蓝紫色。镀膜的作用就是为了提高光线出射率,更多的光也就意味着更亮。

主灯灯头内采用光面铝合金反光杯,配合较小核心的带果冻灯珠,灯头出光口径达到19mm,就光路来讲,能够形成远泛兼顾的照明。

侧灯表面采用有机磨砂材料作为透光介质,能够打散灯珠的发光,形成散射的效果,侧灯透光面积约为76mm×12mm,能够带来大范围的均与照明,这也符合线光源或者说面光源的使用规律。

E21C主灯的光斑的确也显示出远泛兼顾的照明效果,中心主光斑比较亮,保证了较好的中心聚光亮度,主副光斑没有明显的交界,而是逐渐过渡,外围副光斑亮度比较均匀,带来柔和舒适的环境辅助照明,主副光斑之间、副光斑与环境之间的交界明显。

这点从光柱的情况也能看出来,E21C主灯的最大光通量为1600流明,在开阔的户外环境,其主光柱出筒约3米后开始以约10°左右发散,兼顾了聚光和泛光效果,副光斑开射角度约为90°左右,与主光柱亮度差距较大,在黑夜拍摄不是很明显,但也能看出来与黑夜的边界。

现在的手电几乎都采用恒流调光电路,E21C无论是主灯还是侧灯,在各个常亮档位没有频闪和啸叫,能够保护使用者的视力。

主灯负责较远距离的照明,远泛兼顾的照明效果,能够带来较好的中心亮度,并且兼顾一定的照明范围,适合在比较暗的环境使用;副灯主要是近距离的大范围照明,灯体周围10米内使用较为合适,在户外适合作为环境补光使用。

主灯最大光通量1600lm,配合光面光杯中心光强能够达到2万cd,最远照射距离也有接近300米的水平,同时能够兼顾周围的泛光照明,提亮环境,使人眼更容易适应黑暗和光明的差距。

所谓远泛兼顾,也就是说在照亮正前方的同时,能够尽量覆盖视野的左右范围。E21C指向正前方,地面光斑约成160°角度向前铺开,也有着不错的铺路效果。

侧灯最常的使用方式就是近距离匀光照明,在家里或者野外露营,作为小台灯使用非常方便,再加上高显色灯珠能够带来更好的色彩还原,看物体更加真实立体。

五模式,侧按开关全搞定
E21C采用颈部侧按开关的方式控制,这次雷明兔简化了调光电路,之前的Andril虽然功能强大,但是确实太复杂,不太容易记住。这次在E21C中使用了简单的五模式,操作比较灵活方便,也能实现多种用光方式。

侧开关表面为舒适柔软的硅胶键帽,略突出筒身表面,方便按压,开关表面直径约9.5mm,键程约1~2mm左右,手感清晰,开关的位置也方便拇指按动操作。

键帽中间是镂空的雷明兔兔子标,内部有蓝粉红三色电量指示灯,同时侧灯顶部也有两颗小的红蓝指示灯,可以显示当前电量,也可以指示充电进程。

说到电量,E21C在关机状态下,双击开关,兔子标内的指示灯会闪烁提示:蓝灯快闪电量充足;蓝灯秒闪电量较足;粉灯秒闪电量低;红灯秒闪需要及时充电。下面动态图中为粉色灯秒闪示意。

单击开关E21C将开机,再次单击开关,按照低—中—高的档位变化换挡,长按开关实现关机。

开机状态,双击开关实现主灯和侧灯的切换,切换将在相同的档位下进行,也就是说开着侧灯的高亮档位双击开关,将开启主灯的高亮档位。一个照远、一个照近,一个聚光、一个泛光,可以根据需求,灵活选择。

筒无完筒,个人在实际使用中发现,由于开关与侧灯位于同一平面,在主灯向副灯切换的过程中,这个平面会对着人眼,如果是在野外高亮档切换,就容易很晃眼,建议可以将开关置于侧面,或者侧灯背面。

E21C有五种模式,其中模式1为亮版的低中高三挡,分别为主灯300lm、865lm、1600lm,侧灯85lm、175lm、240lm;模式2为暗版的低中高三挡,分别为主灯20lm、110lm、560lm,侧灯10lm、40lm、150lm。户外使用亮版,室内使用暗版,不会觉得刺眼。

模式3是战术使用模式,将依次开启亮版的中高档位和爆闪功能,有利于在应急情况下使用。

模式4是闪烁功能模式,包括SOS—呼吸闪—信标三种闪烁形式,使用标配的柔光罩,可以实现呼救、营造氛围、定位等作用。

模式5是档位记忆和无记忆的切换,可以调整前4个模式的开机档位,爆闪档位不会记忆,如果关闭档位记忆将默认为每个模式的第一个方式,对于常亮来说就是低亮开机。

介绍完了5组模式,那么怎么调整模式呢?只需在开机状态下快速10连击开关,主灯就会以最低亮度开始闪烁,闪第几下的时候按一下开关,就进入第几模式。下图是模式调整信号的展示。信号会重复两组,如果无操作则保持当前模式不变。

高颜值,磁吸挂钩还直充
E21C采用极简的硬质纸盒包装,雷明兔的白橙黑标准三色配色。内部是泡面切割分块的容纳仓,包括手电一支、充电线一条、可调节手绳一根、夜光柔光罩一个,18650电池转换筒在筒身之内。

E21C是按照21700电池打造的筒身,使用不带保护板的平头电池,也可以使用平头或者尖头18650电池,尖头的21700电池略长,无法拧紧尾盖。

别看E21C使用的是21700电池,也具有较为紧凑的身材:全长约为123mm,筒身截面近似为正方形,最大宽度分别为28mm、25mm,边边角角都做了打磨,没有尖锐的棱角。

E21C的空筒重量只有105克,装上一颗三星30T型号的21700电池的使用重量约为175克,这在21700规格的手电里算是比较轻量化的,平时放在包里、别在腰带上也不会觉得太大太重。

铝合金材质外壳在保证轻量化的前提下,具备良好的强度、质感和散热性能。表面采用黑色军规三级硬质氧化抗磨处理,其实这种平面式的筒身加工更麻烦一些,E21C的背面和侧面均有较宽的防滑槽,可以提高握持的稳定性,同时兼具一定的通风散热排汗效果,开关和侧灯恰好作为点缀,形状不落手电筒的窠臼,颜值算是比较高的。

说到方便使用,E21C还有两处值得称道的设计点。一是尾部的强磁铁,可以将E21C稳定吸附在铁制品表面,解放使用者的双手。

另外就是尾部的半圆形挂环,户外走到哪里都可以挂着,背包、帐篷等装备也都有挂点,可以拓展E21C的携带和使用方式。亲测,这个挂环承重5公斤不成问题。

利用挂环,可以很方便将尾盖拧下,就能看到塔状的负极镀金弹簧,镀金可以减小电路内阻和压降,弹簧弹性很大,便于压紧电池又不置于顶凹电池负极。不喜欢磁吸功能的,还能将强磁铁取下。

E21C采用的是螺纹导电,无法通过拧松尾盖彻底断电,而放在包里,突出的侧按开关又很容易误开启。雷明兔设计了关机状态长按开关4秒实现锁定开关的功能,锁定后按住开关还能开启最低亮度,松手即灭,这种方式也不至于无法开灯,确实更加人性化。

E21C的背面,有一个C口的直充开口,平时用胶帽封堵,保证良好的防水性能。

说到防水,E21C的防尘防水等级达到了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等级,以及2米的抗跌落能力,平时可以放心使用,恶劣气候条件同样不用担心。

C口的好处,一是不用区分正反面,二是可以支持大电流,实测E21C的充电能够接近五福二安10W的快充水平,充电中红色指示灯常亮,充满灯灭。

长续航,温控灵敏降档慢
使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图做客观测试,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0.5米,同时连接双通道热电偶测温,主灯测试时连接灯头侧壁,副灯测试时连接筒身侧壁,充满电开始做测试。

对模式1、模式2的各三个档位,一共12个常亮亮度做对比如下图,可见E21C的亮度能够覆盖很多阶梯,不同的用光需求,总有一种亮度能够适用。

开启主灯模式1的高亮档位1600lm后,照度有小幅下降,让我比较惊喜的是,竟然持续了5分钟才开始降档,降档后照度低于中亮档位,仍然高于模式2的高亮档位560lm的照度,此后保持一定时间的水平恒流输出,通过操作开关仍然能够开启高亮档位,续航约4小时左右红色兔子灯开始闪烁,21700电池的电量确实充足,E21C续航时间不错。

开启副灯模式1的高亮档位240lm,续航一个小时之内,竟然没有明显的降档过程,仅有几次小幅肉眼无法察觉的波动。副灯的高亮续航时间也有超过4个小时的水平。

不降档将积累热量,在主灯照度测试的降档前五分钟,灯头温度28℃上升到最高63.1℃,随着降档功率下降温度也开始缓慢下降,约30分钟时灯头温度59.8℃,确实是比较烫手的。

侧灯功率低一些,全程没有明显降档,约35分钟左右筒身侧壁的温度上升至50℃以上,虽然很热但不至于烫伤。如果在户外通风较好的环境,应该能控制得比较低。

有新意,适合各种照明需求
总的来说,E21C确实是一款有新意的照明产品,特别是副灯的高显色性面光源设计,配合强力磁吸尾部,能够极大拓展手电的使用功能,无论居家还是户外,在场景使用都能自如应对。

文章写到最后,我又产生了新的想法,如果主灯和副灯能够同时点亮的话,这夜景照明图将是什么样的呢?期待雷明兔的工程师带给使用者更新的使用体验。

网友:
这个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