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NA1AG66AOA 有没有大哥开过这种颗粒的固态盘?

楼主(2021-07-15):
有没有大哥开过这种颗粒的固态盘?
困惑很久了,可以识别到盘
ID信息如下,颗粒照片也在下面。请高人指点一下

0.772a
Drive: 2(USB)
OS: 10.0 build 19042
Model: PS3111
Fw   : SBRM02.0
Size : 0 MB
Bank00: 0x89,0xd4,0xc,0x32,0xaa,0x0,0x0,0x0 - Intel QLC
Bank04: 0x89,0xd4,0xc,0x32,0xaa,0x0,0x0,0x0 - Intel QLC
Bank08: 0x89,0xd4,0xc,0x32,0xaa,0x0,0x0,0x0 - Intel QLC
Bank12: 0x89,0xd4,0xc,0x32,0xaa,0x0,0x0,0x0 - Intel QLC
Controller   : Possible PS3105 or PS3108
Flash CE     : 0
PS3105/3108/3109/3111 only:
Flash Channel: 0
Dram Size,MB : 1
PS3110 only  :
Flash Channel: 0
Interleave   : 0

颗粒信息

主控信息

有开过的帖子也行,十分感谢

网友A:
看到n18就知道这个固态可以安详的走了,开卡修复之后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n18就知道这个固态可以安详的走了,开卡修复之后也用不了多久

如果降容调高ECC之类的能不能延长一点寿命?

网友C:
开出来将就着用也不是不可以,反正qlc就是辣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降容调高ECC之类的能不能延长一点寿命?

不能,你把N18颗粒拆了上最强纠错主控59XT,跑圈一次就知道了,跑一次圈就会产生一次坏块,RDT也是如此,请问你能在全世界找出来能比58XT 59XT更牛逼的纠错主控了吗,
去年我就试过了N18,还专门跑圈测试3个颗粒,完全无法正常使用,经常炸固件区的坏块,慧荣已经是世界上最变态的固件备份了,一个固态是4份固件数据,还这样,也是没办法了,
N18就是垃圾中的垃圾,我为以上所有的话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n18就知道这个固态可以安详的走了,开卡修复之后也用不了多久

那我就按费板子卖了得了!省着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出来将就着用也不是不可以,反正qlc就是辣鸡

垃圾中的战斗机?好吧,走某鱼让他发挥余热把

网友:
开成128G SLC爽爽

网友D:
N18颗粒要找这个SBFQKAA3的固件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你把N18颗粒拆了上最强纠错主控59XT,跑圈一次就知道了,跑一次圈就会产生一次坏块,RDT也是如此, ...

谢谢科普,看来这种颗粒不能碰

楼主:
引用 网友D:
N18颗粒要找这个SBFQKAA3的固件刷

固件包里没找到这个,可以不可以分享一下,感恩!

网友:
若SSD MPTOOL v2.2.22没有,怎不找6081
initio6081_2.09.36_2.02.23_IM-Toshiba-1V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