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压缩机启动电容买什么品牌的好?

楼主(2021-07-15):
本地维修师傅换的电容一年一换,连续两年了.还是说机器有其他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其他问题不好跟你收钱,然后说是电容问题。

网友:
网上买不到正品大品牌的压缩机启动电容,我买过所谓的松下空调用的松下品牌的启动电容好像是20多一个也用了1年多就坏了,真假不知道做工真的很精细估计是次品吧。几块钱包邮的启动电容现在也用了还几年了。坏了就换吧。

网友A:
我直接用高压汞灯的补偿电容,30UF的,也可以用。更换后到现在也好几年了,还是正常使用。

网友B:
几块钱包邮的启动电容多买几个,自己换

网友C:
自己去买正品的品牌的电容,比如国产的安徽铜峰,上海皓月。

网友:
当然是换压缩机啦。

(冷气行业,我叫换电容,你却偷偷换压机。)

网友:
没换过,反正洗衣机电容我买十块包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用高压汞灯的补偿电容,30UF的,也可以用。更换后到现在也好几年了,还是正常使用。 ...

这种的电压较高,机器没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包邮的启动电容多买几个,自己换

销量最高的看看追评有点刺激,好多没撑过三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去买正品的品牌的电容,比如国产的安徽铜峰,上海皓月。

买了铜峰的.之前师傅换的查了下是安徽惠中的.好像也不差

网友:
换变频空调一劳永逸

网友:
一般来说压缩机启动电容和风扇电容一起换。风扇电容不足后转速会变慢甚至不转。仅仅是变慢的时候,散热不足,压缩机负荷变大,通过压缩机电容的电流也会变大,也就容易坏了

网友:
 现在想买好电容都不知道上哪里买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去买正品的品牌的电容,比如国产的安徽铜峰,上海皓月。

这两个质量不错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质量不错是吗

前年夏天正热的时候,主卧LG空调故障了,一天后打开外机,感觉不到压缩机正常工作的声音,拆下电容一量,发现是容量严重降低了,买了个原装的铜峰电容,不包邮但也不到20元,2006年的生产的,容量正常,换上后到现在一直都挺好用的

网友:
俺家空调用了快十年了,没换过任何配件啊

网友:
我刚买了个50微法6.9元包邮,协弘牌子,店铺协弘百货。

网友:
想彻底解决,买正品国产铜锋  飞达  宁容就是NR的都行,最重要的是换外风机的轴承,前轴承坏的多,换建议两个一起换,风机电容检查容量太小也换 毛病就根除啦,外机散热器不能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