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支付宝盒A2废物再利用,ESP32完美烧写程序并驱动TFT

楼主(2021-07-15):
我的这个A2以前支付宝上推广便宜买的,没啥用,已经吃灰两三年了,
最近突然找了出来,发现是ESP32芯片就来了兴趣

支付宝盒M2,主控是ESP32,配置了2.4寸TFT,双声道喇叭,多个按键和三色LED灯,
这么好的DIY材料,仅仅用来显示个收款码,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了,直接盘它。

最终TFT驱动成功了,显示HelloWorld:

这个盒子某宝介绍的配置如下:

拆机的话之乎上有拆解图片,可以参考:
https://zhuanlan.zhihu.com/p/39634765

要盘它关键是要有电路原理图,没图就只能自己摸索,
经过观察结合万用表,找出电路连接对应关系,大概画了个电路逻辑图:

然后软件定义接口:
//按钮输入
#define PAY_KEY_RESET       5   //GPIO5 34 I/O GPIO5, HS1_DATA6, VSPICS0, EMAC_RX_CLK
#define PAY_KEY_ON          34  //VDET_1 10 I GPIO34, ADC1_CH6, RTC_GPIO4
#define PAY_KEY_ADD         39   //SENSOR_VN 8 I GPIO39, ADC1_CH3, RTC_GPIO3
#define PAY_KEY_MINUS       36   //SENSOR_VP 5 I GPIO36, ADC1_CH0, RTC_GPIO0
#define PAY_KEY_REFRESH     35   //VDET_2 11 I GPIO35, ADC1_CH7, RTC_GPIO5

//LED输出
#define PAY_LED_RED            4  //GPIO4 24 I/O GPIO4, ADC2_CH0, RTC_GPIO10, TOUCH0, EMAC_TX_ER, HSPIHD, HS2_DATA1, SD_DATA1
#define PAY_LED_GREEN            33  //32K_XN 13 I/O GPIO33, ADC1_CH5, RTC_GPIO8, TOUCH8, 32K_XN (32.768 kHz 晶振输出)
#define PAY_LED_BLUE            13  //MTCK 20 I/O GPIO13, ADC2_CH4, RTC_GPIO14, TOUCH4, EMAC_RX_ER, HSPID, HS2_DATA3, SD_DATA3, MTCK

//音频数字输出
#define PAY_AUDIO_SDATA          14  //MTMS 17 I/O GPIO14, ADC2_CH6, RTC_GPIO16, TOUCH6, EMAC_TXD2, HSPICLK, HS2_CLK, SD_CLK, MTMS
#define PAY_AUDIO_SCLK           26  //GPIO26 15 I/O GPIO26, ADC2_CH9, RTC_GPIO7, DAC_2, EMAC_RXD1
#define PAY_AUDIO_LRCK           27  //GPIO27 16 I/O GPIO27, ADC2_CH7, RTC_GPIO17, TOUCH7, EMAC_RX_DV
#define PAY_AUDIO_CLKIN          0  //GPIO0 23 I/O GPIO0, ADC2_CH1, RTC_GPIO11, TOUCH1, EMAC_TX_CLK, CLK_OUT1

//TFT输出
#define PAY_TFT_BAK          15  //MTDO 21 I/O GPIO15, ADC2_CH3, RTC_GPIO13, TOUCH3, EMAC_RXD3, HSPICS0, HS2_CMD, SD_CMD, MTDO
#define PAY_TFT_CS           22  //GPIO22 39 I/O GPIO22, U0RTS, VSPIWP, EMAC_TXD1
#define PAY_TFT_MOSI          23  //GPIO23 36 I/O GPIO23, HS1_STROBE, VSPID
#define PAY_TFT_SCLK           19  //GPIO19 38 I/O GPIO19, U0CTS, VSPIQ, EMAC_TXD0
#define PAY_TFT_DC           21  //GPIO21 42 I/O GPIO21, VSPIHD, EMAC_TX_EN
#define PAY_TFT_RST           18  //GPIO18 35 I/O GPIO18, HS1_DATA7, VSPICLK
#define PAY_TFT_MISO           25  //GPIO25 14 I/O GPIO25, ADC2_CH8, RTC_GPIO6, DAC_1, EMAC_RXD0

我写的测试代码,可以驱动屏幕和三色LED:
https://gitee.com/zhuhai-esp/PlatformIO-ESP32-PayBoxA2

代码编辑和烧写使用Visual Studio Code结合PlatformIO插件即可,非常方便

小电视效果:

点这里看完整视频效果吧,视频里都有:
https://www.douyin.com/video/6984950660135488768

现在能驱动屏幕了,后面有时间再研究下I2S驱动DAC喇叭,结合按键,做个桌面时钟吧。
宝盒还在吃灰的朋友,大家可以一起研究交流,废物回收再利用了。

补充内容 (2022-3-28 12:55):
音频驱动在这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2695-1-1.html

补充内容 (2023-9-13 13:53):
https://github.com/zhuhai-esp/PayBoxA2-ESP32-Clock

补充内容 (2025-2-27 17:32):
更多信息参考:https://github.com/zhuhai-esp/PayBoxA2-ESP32-Project

  • · MCU|主题: 24, 订阅: 19

网友:
HelloWorld好熟悉啊,以前就只会写这几个字,现在是全部忘记了。

网友A:
用WIFI投屏显示的?

网友B:
这盒子比较少见啊,现在想找一个都难

网友C:
人家也是用现成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FI投屏显示的?

是的,wifi投屏那个适配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盒子比较少见啊,现在想找一个都难

是的,单独买的话不划算,以前撸羊毛闲置的废物再利用一下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也是用现成的库

是的,Arduino就行,很多现成的库,适配一下就行

网友D:
楼主的编译器很巴适啊……会英语就是好…看着比arduino快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编译器很巴适啊……会英语就是好…看着比arduino快很多…

那是必须的

VScode+platformIO是Arduino开发的最佳组合,比官方的垃圾IDE好太多了。

对了,有中文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编译器很巴适啊……会英语就是好…看着比arduino快很多…

platformIO挺好的,可以用ESP32原生的idf,也可以用arduino,语法和arduino IDE一样的

网友:
你好,请问这个电路里有自动下载电路吗?我试了不能自动下载。

网友:
下拉gpio0成功下载代码了,但是变砖了。。。。

网友:
rst:0x10 (RTCWDT_RTC_RESET),boot:0x33 (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 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DIO, clock div:2
load:0x3fff0018,len:4
load:0x3fff001c,len:1216
ho 0 tail 12 room 4
load:0x40078000,len:9720
ho 0 tail 12 room 4
load:0x40080400,len:6364
secure boot check fail
ets_main.c 371
ets Jun  8 2016 00:22:57

网友E:
来个小电视的固件玩一下吧主要是不会编译。。

网友:
ESP32用来做产品,能加密吗,容易破解吗?请教一下。

网友:
用arduino来开发esp32,可以加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个小电视的固件玩一下吧主要是不会编译。。

上面工程里有源码,编译只需要安装vscode打开工程就可以编译了,安装包70多M,安装很快
https://code.visualstudio.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工程里有源码,编译只需要安装vscode打开工程就可以编译了,安装包70多M,安装很快
https://code.vis ...

大佬给个固件吧,不赖老师没有教好,只怪自己没学好,26个字母连起来就不太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