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这三条线要如何接在一起好

楼主(2021-07-15):
三叉连接,ji简单又漂亮,最主要,上面两根要过六安电流,下面2a,大概
直接锡焊加热缩管?

网友A:
最便宜的方案估计就是烙铁加热缩管了。

网友B:
线径大一些的硬线可以选某宝的并线器,手自一体,可以用电钻直接加工。软线没招。最近准备用红包添置,大概10元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径大一些的硬线可以选某宝的并线器,手自一体,可以用电钻直接加工。软线没招。最近准备用红包添置,大概 ...

简单点就是焊接热缩。要求高就是抽真空,做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的方案估计就是烙铁加热缩管了。

哎,我技术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径大一些的硬线可以选某宝的并线器,手自一体,可以用电钻直接加工。软线没招。最近准备用红包添置,大概 ...

看了一下,那个只能单根粗线用,一堆细丝木大

网友:
去某宝买两个wago接线端子多简单的事

网友:
6安培而已,直接上鸡爪扭头型。又不是16安,不用想太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我技术比较差

扭起来用电工胶布也行,不过建议灌点胶,电工胶布封不住水汽进入,氧化金属表面。

网友:
如果自己搞不定建议找电工,出事不是开玩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起来用电工胶布也行,不过建议灌点胶,电工胶布封不住水汽进入,氧化金属表面。 ...

焊好了,但是接头买错了,焊了个5.5-2.1的接头,插显示器不亮
才发现显示器是5.5-1.7的插座,日,都是什么垃圾标准,2.5,2.1,1.7
再去买个转换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好了,但是接头买错了,焊了个5.5-2.1的接头,插显示器不亮
才发现显示器是5.5-1.7的插座,日,都是什 ...

这不就涨知识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焊好了,但是接头买错了,焊了个5.5-2.1的接头,插显示器不亮
才发现显示器是5.5-1.7的插座,日,都是什 ...

如果是插座芯柱细了就在芯管里塞条铜片来解决,芯柱粗了只能换头。

网友:
用这种随便你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插座芯柱细了就在芯管里塞条铜片来解决,芯柱粗了只能换头。

太不安全,太麻烦了,应急可以

网友:
还是焊接吧 稳妥可靠 6a没问题 这线应该1.5的吧 没问题
焊好了用热缩管弄起来最外面用热缩管 就万无一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