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泵4.9 麦斯威尔咖啡100条59 USB手电3.7 语音控制落地扇78 三色额温枪13

楼主(2021-07-15):
=== 如链接或口令失效请【点此看本人新帖】 ===
忙起来了,没时间常驻论坛,老友们微信联系:diydaily001

¥123.54(原价¥132.9-返利¥9.36) 【¥2.1每盒】伊利纯牛奶250ml*3件共63盒
1¥2FKFXQd21AU¥://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9.36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①先领99-5猫超券,口令1¥6J7KXQcnenr¥://
②复制商品口令后,价格下方再领199-25券。
③加3件至购物车结算
下单自动立减后实付¥132.96得3箱63盒,即¥2.1每盒,值不值自己看!

¥6.42 (原价¥9.9-返利¥3.48) Aicare【灭菌级】医用口罩*100只
1¥I525XQdXXtk¥://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4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拍第一款100只装,下单再减3,实付¥9.9。10只每包,适合出差~医疗器械号:赣械注准20202140123,还是环氧乙烷灭菌的,根据我的经验有环氧乙烷灭菌的相对靠谱。

¥8.29 (原价¥12.8-返利¥4.51) 维琅 3插位插线板 插排
1¥6CFzXQdXu1X¥://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4.5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不太长,但有三个插位,总体还算值。维琅的质量不错的~

¥3.93 (原价¥6.8-返利¥2.87) Type-C 苹果 安卓 三合一【编织】数据线
1¥VFrUXQdcnu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8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我家屯了大量的这种三合一线,手机生态复杂还真得靠这种线。特别要过年了家里人多的,就更得准备了~

¥3.66 (原价¥5.1-返利¥1.44) 海氏海诺 医用灭菌棉签5包共250支
1¥B4z2XQdXXUa¥://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44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医用灭菌级~

¥6.42 (原价¥9.9-返利¥3.48) 武夫人 耳后/肚脐晕车贴*10贴
1¥di0UXQdXiiI¥://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4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付款时自动减价,实付¥5.4。耳后/肚脐 两种可选,看了下主要用的薄荷、生姜等清凉和弱刺激的中药物,估计有点改善作用,重度晕车的只怕难以根除~

¥50.69(原价¥59-返利¥8.31) 苏泊尔 电热水壶 烧水壶(STRIX温控器)
1¥fh7RXQdcBxn¥://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8.3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15,实付¥59。我推荐烧水壶,大牌+STRIX温控,缺一不可!
①大品牌更有保障,杂牌说304你信?打个钢印的事,谁知真假(普通不锈钢锰含量超标,对人体有害)。
②我用过七八个STRIX温控的烧水壶,温控从没掉过链子。杂牌温控器一两年后应变片锈蚀严重。万一干烧引发安全事故,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51 (原价¥9.9-返利¥1.39) 【一品粤】广式蛋黄莲蓉月饼432g(108g*4个)
1¥ki7fXjsQqGF¥://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3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10,实付¥9.9。券可领5张,一次1份可买5份!一品粤,一品粤,一品粤!前两年跟着我一起撸的老铁都知道,不解释!LZ已下单。

¥3.82 (原价¥5.9-返利¥2.08) 仙知 验孕棒 早早孕检测试纸*3盒
1¥bFTFXQdXH9L¥://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01 (原价¥6.9-返利¥3.89) 蓝宙 儿童万花筒
1¥fQKhXQdcywm¥://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8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多花色可选:)

¥2.46 (原价¥3.8-返利¥1.34) 申宏 手持式10倍放大镜
1¥GocPXQdcwVq¥://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34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6.99(原价¥19-返利¥2.01) 匹克 儿童短袖T恤
1¥rQZ9XQd2fMR¥://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多款多花色可选,身高130~170cm。没写材质,但匹克的质量应该没问题~

¥7.78 (原价¥12-返利¥4.22) 三档出水 增压淋浴花洒喷头
1¥rHKnXQdX8A8¥://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4.2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这种增压花洒是近两年新出的,好处在于有三档出水可选,并且面板可以单独拧下,方便清理被堵的出水孔。我家现在用的就是这种,还挺好的,注意特价的主体是白色塑料无电镀,需要全电镀的朋友加4元选第二款即可~

¥12.89(原价¥19.9-返利¥7.01) 体滋堂 电加热海盐热敷包
1¥PIL1XQdXxNw¥://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7.0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我已收到,棉麻面料,质感不错!内部填充海盐。对女生还是比较友好的,控制器三档调温,还为温度控制配了独立传感器。并且带定时功能,应该是用了单片机,不错~

¥5.6  (原价¥7.8-返利¥2.2) 自喷型 汽车底盘装甲 防腐防锈漆
1¥qyjVXQdcxmP¥://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这东西施工要举升机或地沟,且容易弄到身上,个人倒是不建议自己施工。不过可以买上一瓶,保养的时候自己看看底盘上有什么剐蹭掉漆或者生锈的地方,喷两下保护一下。注意排气管和相应隔热板上有高温,不要喷底盘装甲。

¥32.8 (原价¥39.8-返利¥7) 冷酸灵 全家福套装*8支(含2支泵式牙膏)
1¥xdK3XjsQuTn¥://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内含130g【泵式】双重抗敏*2支。冷酸灵是当年的民族品牌(可惜被保洁收购了),这是高端系列,其中两只都是按压式包装就说明问题了,我觉得再怎么样也比低端的佳洁士高露洁强吧。

¥33.51(原价¥39-返利¥5.49) 爱仕达 大铁锅(带盖)
1¥yV46XQdXO4g¥://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4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爱仕达厨具还是不错滴~

¥4.17 (原价¥5.8-返利¥1.63) 热熔胶枪+2胶棒
1¥waRZXQdXOk4¥://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6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胶棒少了点,不过这价也没啥好说的~

¥5.36 (原价¥6.8-返利¥1.44) 风挡玻璃油膜去除剂
1¥J89RXQdctHX¥://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44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前风挡的油膜应该不少朋友遇到过,确实挺恼人的。但这个我没用过,效果没法评价,需要的朋友试试吧~

¥59.89(原价¥69.7-返利¥9.81) 德芙 牛奶巧克力+士力架+脆香米 3碗套装
1¥ydBOXQdcCY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9.8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官方旗舰店】丝滑牛奶巧克力252g+士力架460g+脆香米216g,共三桶~

¥145.19(原价¥169-返利¥23.81) 新飞 全自动破壁机
1¥PlWJXQdXMX2¥://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3.8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破壁机本质上就是电机功率翻倍,刀片、杯身加强的搅拌机,再配上自动加热功能。确实比普通家用搅拌机给力,毕竟马力即正义,但卖五六百纯属杀猪,卖200内还差不多。

¥33.51(原价¥39-返利¥5.49) 西麦 纯燕麦片1000g*3袋
1¥tb9OXQdXW7q¥://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4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麦片还是很方便的,装碗里倒上水,微波炉两分钟就能吃了,适合懒人(没错,正是在下。。。)

¥6.42 (原价¥9.9-返利¥3.48) 豪创 肩颈腰腿痛贴膏24片装(72片¥19.8)
1¥p5ZgXjs9M7H¥://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4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买1发2(24贴)¥9.9,买3发6(72贴)¥19.8。下单数量选3,用券+立减后实付¥19.8。折合0.275元每片。

¥4.08 (原价¥6.3-返利¥2.22) 按牙齿咬手指鲨鱼玩具
1¥dOYtXjs9eBB¥://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2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这就不用解释了吧,多人娱乐玩具~

¥8.51 (原价¥9.9-返利¥1.39) 伊莱科 简易数字万用表
1¥fAnOXQdcx0k¥://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3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特价的是这种老式的,不过作为备用表还是可以滴~

¥33.51(原价¥39-返利¥5.49) 奥康 二层牛皮皮带
1¥QI9NXQdcoih¥://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4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描述里的“牛剖层皮革”就是常说的二层牛皮,奥康这种大牌应该不会玩猫腻,不像杂牌子明明用人造皮却给你标个头层皮。

¥1.68 (原价¥2.9-返利¥1.22) 晨光 12色彩泥橡皮泥
1¥FEdgXQd21ko¥://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2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体验装量不算大,不过这价显然还是超值,又可以陪小盆友玩一阵子了~

¥70.2 (原价¥89-返利¥18.8) 奥克斯 电磁炉
1¥FGOcXQdcxmD¥://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8.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价格谈不上多给力,不过作为大牌来讲,还不错。品牌电磁炉比杂牌的做工用料还是要好点,毕竟不能砸牌子。

¥7.81 (原价¥9.9-返利¥2.09) 雪天 加碘食用盐400g*7包
1¥nfPiXQdcHsi¥://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湖南的品牌,超市、小店基本都卖这个,放心买,这价比超市便宜多了~

¥9.99 (原价¥13.9-返利¥3.91) 夏季户外防晒衣服
1¥S4CcXQd2Uik¥://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9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做工就那样,不过我老婆给它找了个好用途:穿着炒菜,刚好还有个帽子,能把头发都遮住。。。

¥9.27 (原价¥12.9-返利¥3.63) 活性炭2000g / 40包
1¥JQNtXQdcAkA¥://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6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虽说活性炭除甲醛作用有限,不过有总比没有好,特别是新车车内,怼上两公斤总有点用。

¥10.1 (原价¥12.8-返利¥2.7) 白云山板蓝根颗粒20袋
1¥uRpSXQdXXOO¥://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毛多一包,居家常备~

¥7.81 (原价¥9.9-返利¥2.09) 锅圈食汇 自热火锅
1¥biIDXQd24TB¥://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和那个13.6两盒自热米饭是同一家,两种口味可选,看评论还行~

¥4.41 (原价¥6.8-返利¥2.39) 葵花 卡通创可贴*100片
1¥CwuEXQdXcsn¥://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3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创口贴有有效期的,翻翻家里的存货,如果有一两年了最好换掉:)

¥78.08(原价¥99-返利¥20.92) 先锋 遥控落地扇【支持天猫精灵语音控制】
1¥qBhfXjsQ8dM¥://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9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130,实付¥94.9。券可领2张,买2台!遥控就不讲了,支持天猫精灵是亮点!(也支持APP控制),懒得下床又经常找不到遥控器的给点个赞。。。
话说现在的风扇怎么面罩尺寸都是365mm了,合起伙来搞简配?

¥20.9 (原价¥26.5-返利¥5.6) 冈本 润滑红火14片套装
1¥oh4LXjsQtfL¥://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6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苏宁易购官方店】保密发货,下单自动8.5折,实付¥26.6~

¥246.38(原价¥299-返利¥52.62) 九阳 台嵌两用双灶燃气灶
1¥Y2ItXQaU2b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2.6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自动减价,实付¥279。一百多的燃气灶咱也不是没见过,不过自家用买好点的还是放心点~

¥3.76 (原价¥5.8-返利¥2.04) USB直充小手电(铝合金版¥6.8)
1¥vP1MXjsQiMN¥://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4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内置14500锂电池,USB直充,即小巧又方便,广受好评!
这种手电目前绝大多数都缩水成塑料筒身了,这家前几款铝合金的¥6.8显得难能可贵!

¥31.02(原价¥36.1-返利¥5.08) 京都念慈菴川贝枇杷膏300ml【大瓶装】
1¥95csXjsQnZg¥://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0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券可领2张!下单自动9折,实付¥36.12。
阿里健康大药房,放心无假。300ml的是大瓶,药店一般单瓶50往上。我买过不少其它牌子止咳糖浆,说实话效果还真差得远,感觉就是些糖水,止咳还真得念慈菴。。。

¥13.65(原价¥19-返利¥5.35) 【阿里健康】掌护 三色背光额温枪
1¥BEf4XjsQhAm¥://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35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30,实付¥29。有医疗器械号,三色背光。阿里健康大药房自营,没毛病。
额温枪准不准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里我再说一下:额温枪本身是不难做准确的,红外测温原理很成熟(不排除个别黑心厂家以次充好,这里不谈)。但额温本身波动比较大,并不一定能准确反映人的体温,也就是说,额温测准了,但因为当时额温有波动,可能体温并不是那样。相对来说耳温比额温准,腋下温度又比耳温更准。所以家用我的推荐顺序是电子体温计(测腋下)>>耳温枪>>额温枪。额温枪最大的优势是卫生和快速,准确度不是它的强项。当然,用来测物温没毛病~

¥5.12 (原价¥7.9-返利¥2.78) 泺利诗 医用口罩*100只
1¥5hrZXjsQYoB¥://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7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拍100只选项,券可领5张。这牌子原来分享过,暂时没有负面反馈。不过看评价物流很慢,急用勿买。
执行YY/T0969-2013国家标准,普通杀菌处理(非环氧乙烷),医疗器械号:皖械注准20202140202,国家药监局官网可查验。

¥2.53 (原价¥5.8-返利¥3.27) TNC 86型16A空调插座 / 墙壁开关
1¥T3iKXjs9BBj¥://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3.2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带开关16A空调插座5.1,单开墙壁开关也是5.1,双开三开四开也都有,价格稍微贵点点~

¥4.97 (原价¥9.8-返利¥4.83) 鱼缸 用8W潜水泵
1¥PdN5XQaf3os¥://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4.8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参数图片上有,无刷的小水泵,还不错~

¥59.79(原价¥69.6-返利¥9.81) 麦斯威尔 多口味速溶咖啡*100条
1¥DxGhXQaUEr4¥://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9.81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官方旗舰店】下单自动8.5折,实付¥69.6近期低价。MAXWELL也是百年老品牌了:)

¥52.32(原价¥58.5-返利¥6.18) 星鲨 维生素D滴剂(胶囊型)24粒*3盒
1¥pRBUXQafp3y¥://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6.1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自动8.5折,还可抵扣3.24淘金币,实付¥58.5得三盒,折合每盒¥19.5!家里有小盆友的都懂的。

¥4.17 (原价¥5.8-返利¥1.63) 磁吸防蚊门帘(多尺寸可选)
1¥CGxsXQaUDGd¥://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63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这家的有好几个尺寸可选,还不错~

¥10.73(原价¥13.6-返利¥2.87) 锅圈食汇 自热米饭*2份
1¥A0B4XjskbyR¥://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8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下单再减3,实付¥13.6两盒,即6.8一盒,价格还不错~看了下肉末豇豆、香菇卤肉两个份量比较大(300g),不过菜包也只有80g,米饭100g,男士估计还是吃不饱吧。
自热米饭总体来说和饭店没法比,但总比方便面强吧。这个牌子我没吃过,不过紫山近期没活动,这家也有2万多评价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尝看:)

¥3.3  (原价¥5.1-返利¥1.8) 家乐邦水性环保免钉胶300ml
1¥gf8lXjsQ6zL¥://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00ml大瓶装!这个要用胶枪才好用,没有胶枪的可以加7元买套装~

¥12.31(原价¥19-返利¥6.69) 维琅 四插【独立开关】插排
1¥rvhdXjs9RjH¥://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6.6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颜色确实有点飘,不过每个插孔独立控制(控制各种厨房电器方便),还是挺香的。。。

¥487.16(原价¥549-返利¥61.84) 四季沐歌3kw电热水器+送淋浴花洒套装
1¥wUaXXjsQ0uW¥://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61.84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①最大3kw,加热快不少(一般在2kw左右),多人洗的间隔时间也更短;
②送简易花洒套装,比较实惠;
③可预约加热时间,下班回家不用等~

¥36.94(原价¥43-返利¥6.06) 福派 5刷头震动电动牙刷(无线充电版+¥10)
1¥KHUhXjs9Oz9¥://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6.06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券可领2张,组情侣装!无线充电版只比有线版贵10元,感觉很值!和飞利浦一样的金属轴摆动电机,带动刷头直接摆动,不是9块9的玩具牙刷可以比的(那种是旋转电机+偏心块营造微弱震动)!
福派标配5刷头,还是相当厚道的~

¥5.12 (原价¥7.9-返利¥2.78) 兰古仕 电热蚊香液3液1器套装
1¥Ppy2XQaUhOm¥://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78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①先复制上方口令领券;
②淘宝APP首页左上角“签到”,页面内浏览35秒使红包变大,最低¥2(那个7天签到挑战的红包不用领);
③签到活动页右上搜索“兰古仕”,下单。

¥42.1 (原价¥49-返利¥6.9) 觅睿 720P无线摄像头
1¥J2spXjs9GN8¥://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6.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就是前年卖¥19 bug价那款,如今要¥39,但我认为性价比仍然突出!觅睿的APP我认为还是不错的,虽然功能比不上(海康威视的)萤石云,但是挺好用,这款mini摄像头我也拆过,做工很不错,总体而言觅睿软硬件都还不错,比小牌子强不少~

深圳安鑫小店 大量电子器件 半成品
1¥eRMEctc43Gl¥://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6.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居然是车友,帮店主吆喝两声,哈哈哈。
店主各大论坛都混,常用ID:iamusb,估计不少朋友认识:)他家主营各种电子厂的半成品和电子元器件,喜欢DIY的朋友没事可以逛逛,说不定能淘到不少宝贝~旺旺找老板提我名字(diydaily)满50减5元,也算是专属福利了,哈哈哈哈。

¥12.03(原价¥14-返利¥1.97) 采约 9V充电锂电池(最后1款安卓口版)
1¥17ETXjs9bx4¥://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9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券可领5张,买5件!DIY神器!很多万用表及部分无线话筒用的9V电池,这玩意平时不好买,还老贵。不如直接来个充电的,省掉耗材费用!
注:¥14的安卓款没有升压组件,输出是7.2~8.4V,¥20的有升压组件,输出是9.2V左右,大家按需选择:)

¥43.83(原价¥49-返利¥5.17) 双星 椰子鞋 休闲鞋
1¥xjlyXjs9Pd2¥://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5.17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黑色、白色、迷彩灰三色可选。双星的质量应该还不错的,翻了下评价还可以,多个评论提到码子偏小半码,特此提醒:)

¥7.81 (原价¥9.9-返利¥2.09) 98cm长柄自动伞(纤维骨架)
1¥2WOBXjsQ0aV¥://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2.09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已问客服,伞下直径98cm。纤维骨架,或许不及钢骨结实,但是轻很多,我喜欢!

¥22.88(原价¥29-返利¥6.12) 九阳平底不粘锅
1¥IETgXjsQcjE¥://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6.1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官方旗舰店】燃气灶电磁炉两用,特价版24cm,适合1~2人。

¥2.46 (原价¥3.8-返利¥1.34) 3分钟小沙漏*2个
1¥DSqGXjsQU0D¥://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34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颜色随机,1块9一个还是挺便宜~

¥4.88 (原价¥6.8-返利¥1.92) 曾国藩家书
1¥XSTuXjs9NZ9¥://手机复制口令后打开淘宝APP
注:以上价格包含¥1.92坛友专属返利(直接下单无法享受),请私信我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6开(23*17cm),320页。曾国藩家书一直被热捧,毕竟传奇人物,有时间可以翻翻看~

忙起来了,没时间常驻论坛,老友们微信联系:diydaily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