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MT29F128G08EBCDB,求大神帮助!!!

楼主(2021-07-15):
金泰克S320 128g固盘,不能格式化,也不能删除、创建分区,拆开发现主控为SM2258XT,闪存料号为MT29F128G08EBCDB,闪存ID:2C845832A100,从网上下的2258XT Q1102A无法重新开卡,显示Not MPISP Mode (1B)(已去掉短接线),求大神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要找B05A的工具

楼主:
你有吗?我在网上只找到了这个Q1102A,说是支持B05。能分享一下吗?谢谢!233274568@qq.com

网友:
换量产工具继续开

楼主:
我只找到Q1102A,听说能开B05A,但我的没能开。如果你有能分享一个给我吗?233274568@QQ.COM,谢谢!!!

网友:
B05-量产版本-SM2258XT_B05A_PKGQ1103A_FWQ1103A0 用这个版本开啊FLASH CLOCK选100MHZ或者150MHZ

网友:
找个USB转接卡就行了

网友:
SMI开卡要转接USB吧?SATA上能开么?

网友:
楼主折腾不好的话,固态硬盘求赠送

网友:
应该可以开吧,2258好多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