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4t硬盘扫坏道,如何避免过热呢?

楼主(2021-07-15):
扫了7、8个小时了,硬盘温度现在53度,这对硬盘伤害大么?

网友:
弄个小风扇吹

网友:
这说明你的机箱散热不行啊,一般前面不是有1-2个风扇对着硬盘架吹吗?或者放外置硬盘盒,硬盘抽屉之类的,搞个USB转12cm风扇直吹,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如果在机箱里面,开盖,风扇对着吹
如果在外面,放平,上面放铁盆,加水

网友:
建议还是在空调间使用,毕竟,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A:
53°快到硬盘上限了。我以前夏天的时候也53°运行过一段时间,对硬盘寿命减少有很大的功劳。你可以找个usb风扇对着吹,很管用。

网友:
只能加辅助散热,放在空调屋或者打开侧板电风扇对着吹

网友B:
用hd tune看一下健康度就行,现在的盘越来越大,不适合扫描了。
如果感觉有问题,全盘格式化一次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3°快到硬盘上限了。我以前夏天的时候也53°运行过一段时间,对硬盘寿命减少有很大的功劳。你可以找个usb ...

硬盘温度上限不是60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hd tune看一下健康度就行,现在的盘越来越大,不适合扫描了。
如果感觉有问题,全盘格式化一次好了。 ...

不扫描万一有坏道呢没显示出来呢,

网友:
如果有分区不需要一下子全盘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