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家里的冰箱也出问题了,漏氟了,咋维修?

楼主(2021-07-15):
上次家里的电压力锅出问题了,解决了一个,另一个还在研究中,现在家里的冰箱又出问题了,这么热的天,还好家里还有一个备用冰箱,不然,那么多肉都要放坏了
冰箱的问题是这样的,以前好好的,昨天早上突然发现冷藏室不降温,还以为是经常开冰箱门引起的,后来开冷冻室,发现有水迹,冰化掉了,这才知道冰箱坏了,赶紧转移里边的东西到备用冰箱。
等冰箱里的冰全部化完了,我再一摸冷冻室里的蒸发器,只是一点凉凉的,一点都不冰,然后听里边声音,像水流的声音,再摸冰箱外壳,不烫,肯定是缺氟了,然后我打开冰箱底部后盖,摸压缩管的高压管和低压管,细管比较烫,粗管一点凉凉,现在不知道高低压管子有没有漏,而且这是个大冰箱,当时将近4000块买的,各位大侠,这冰箱怎么修?还有叫师傅上门来修的价值吗?

网友:
 最佳方案:直接扔掉它。

网友A:
不好修,小问题要检漏焊接,大问题要盘管,哪个都不是个人能搞定的,没器材,也没技术。
而且更大的问题是,找人修的价格不便宜。

网友:
铜管还有修的意义,要是如今的邦迪铁管,直接换一台。

网友:
618前家里的冰箱也坏了,修都没修,直接换了个435L美菱双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修,小问题要检漏焊接,大问题要盘管,哪个都不是个人能搞定的,没器材,也没技术。
而且更大的问题是 ...

是的,我也翻看了网上教程,如果高低压管漏了,要割断铜管打气测漏,挺麻烦,也没有工具和转接头,看看是不是加个氟先用一段时间看看,如果又缺氟了,那就漏了,直接换新的得了,也不知道倒什么霉了,家里的家电接二连三的坏,刚又发现洗衣机脱水脱不干净,撞筒了,波轮起始转速快,大筒跟不上速度,衣服被甩一边上导致撞筒了,看来离合器有可能出毛病了

网友:
听说修汽车空调的有一种堵漏剂,可以了解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翻看了网上教程,如果高低压管漏了,要割断铜管打气测漏,挺麻烦,也没有工具和转接头,看看是 ...

618之前冰箱挂,第一时间就在狗东下单。
然后想着旧的要不要修下当备胎,问了发现很大机率是压缩机,还铁管算了,
记得多年以前,第一台冰箱维修真是恶梦级,上门换了三台压缩机都没修好,
然后修家电的跟我家冰箱扛上了,发现是焊功不行,每焊必堵。
最后冰箱被他拉走好几天,终于给修好,估计拿我家冰箱练好几天焊功,也有可能找别人修的。

网友B:
一下子漏完了就别加了,加了也白加,要么找售后大修,要么就咸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下子漏完了就别加了,加了也白加,要么找售后大修,要么就咸鱼

冰箱蒸发器铜管里边有哗哗的水声,这是油还是氟利昂?
问过了售后,说修一下要八九百,算了,还是买新的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