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飞利浦理发器关不了机

楼主(2021-07-15):
飞利浦理发器关不了机,怀疑是圈中原件损坏,本以为是三极管,但查不到这个型号,请问这是什么玩意?有替代品吗?

网友A:
有没可能是开关按钮不灵了?

网友B:
这么多零件是不是高端货,我的飞利浦剃须刀就是地摊电路

网友:
为啥怀疑它??得有根据。测测各脚电压

楼主:
从线路板看应该是这个原件控制马达回路,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和通断档测量三个脚相互之间都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可能是开关按钮不灵了?

开关测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零件是不是高端货,我的飞利浦剃须刀就是地摊电路

SCH100儿童理发器,不是高端货,才一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