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电机声音大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1-07-15):
拆个电机,这种结构的声音大是正常的吗?

网友:
罩极式电机,噪音比电扇稍大,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样的声音

网友:
是不是鱼缸气泵那种?靠振动什么的运动。

网友:
没看出来啥样电机?

网友A:
应该是交流同步电机,转矩脉动噪音较大凑合用,等不转动再想办法。

网友:
罩极电机,单独电机的声音不大,但如果给气泵或者水泵之类的使用,那声音就不一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交流同步电机,转矩脉动噪音较大凑合用,等不转动再想办法。

库存的冰淇淋机的电机,放了很久很久了,手机显示50分贝左右。先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