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希玛ST8900 四合一气体检测仪 开个箱看看

楼主(2021-07-15):
昨天拿到一款希玛ST8900 四合一气体检测仪,今天开个箱看看,然后再做个简单测试。由于仪表过于精密,再加上不是本人所有,又是新的,所以不敢用大力出奇迹的方法拆开(用T10的螺丝刀将后盖的螺丝拧下后,后盖壳没拆开)。大家看图吧,可以检测天然气泄漏。

楼主:
这是开机瞬间

这里显示U0.3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8秒倒计时

最后1秒

开机后显示,检测到周围氧气为20.9

长按3秒关机

使用打火机气体进行检测,超过12后就开始报警

下面是进行的天然气检测,可以报警

以后就可以使用它不定期时检测天然气了。其实家用天然气当漏到一定程度时鼻子都可以闻到。

网友A:
天然气里加过臭味剂,保证泄露后你能闻到

网友B:
这个 应该比9块9的那个高级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然气里加过臭味剂,保证泄露后你能闻到

有时泄露一点就有味道了,更不要说使用仪表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应该比9块9的那个高级准确

9.9元的是玩具,这个估计能买几十、百把个玩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9元的是玩具,这个估计能买几十、百把个玩具了

o .我看了下 130一个呢

网友:
就开个箱,发那么多没用的图片?
不拆开看一下内脏,太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