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的遥晶振掉下来了,请问是找个同品牌的还是找个同频率的换?

楼主(2021-07-15):
电动车的遥晶振掉下来了,请问是找个同品牌的还是找个同频率的换?

YXC的不好找,是不是就找个频率是 13.560的就可以了?

贴片还是长腿的无所谓,频率一样就行?

就一把电烙铁……

网友:
挖一下接出来在焊

网友:
同频率 就行。

网友A:
频率是13.560MHZ,,,,,,某宝直接买这个就行了  贴片的晶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是13.560MHZ,,,,,,某宝直接买这个就行了  贴片的晶振哦

那种长腿的可以么?贴片的话,用线随便连上就行了?

网友B:
打磨一下,飞线出来用热熔胶打上照样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种长腿的可以么?贴片的话,用线随便连上就行了?

长腿也可以,只要频率相同,不过长腿的话盖子可能不好盖,建议贴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一下,飞线出来用热熔胶打上照样用

感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腿也可以,只要频率相同,不过长腿的话盖子可能不好盖,建议贴片好

感谢。谢谢。谢谢。

网友:
看来是捽的
这个都掉了
外壳没破真好

网友:
干嘛要换,把氧化部分刮下焊回去

网友:
把引脚补一下,焊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