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不开机JBL Voyager飞碟音箱(仅蓝牙部分)

楼主(2021-07-15):
心里老是想尝试新奇的品牌音箱,碍于兜里没钱,总想碰运气去咸鱼买这买那,家里一堆垃圾,都是翻车的多。这不,趁着中午休息的时间跑去面交了这个JBL的飞碟,回来差点迟到了。据说是2.1的结构,有蓝牙,有aux,也能读u盘。插电开机无反应,小碟充电灯闪,估计不会太大严重。单独拿出来充电也是一样结果。边缘有拆机痕迹,没法子,只能拆了。沿着边缘一圈慢慢用镊子往上撬,很快就开了。网罩里面有滤网。两个1.5寸全频单元不负众望的烂了边,果然是烂边王,都碎成渣渣了,轻轻一碰就跟那些黑色的音箱密封胶一样,弄得很脏。卸下按键面板4颗螺丝,面板就能松动了,下面连着大排线。松开排线扣子,往外轻拉就能抽出排线,银手指中间有一根泛着铜绿,感觉是腐蚀了。再卸下外沿6颗螺丝,飞碟底面松动了,松开发现原来中间只是一圈铝合金,拿着沉甸甸还以为铝合金占比很大呢。拔掉电池和底座排线,电池被粘在底面,有点气鼓,有海绵防震。上下各有一块硅胶垫垫着。拿掉电池,小心撬起蓝牙天线板,就剩底板的触点电路板了。上盖固定着两颗1.5寸8Ω的单元,又薄又沉,估计重量都是它两贡献的。粉色胶水粘得死死的,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胶水吗?用什么能清掉?接线柱是直接焊上去的,线也做了防震处理。电路板和元件我不怎么懂,大家将就看看。怎么按也开不了机,我怀疑是按键接触不良或者开路了,量过确定是好的。那就剩连接排线了,卸下,果然也是中间的触点发黑。包着必死的觉悟拿镊子将两头变色的银手指刮了下,接上按键和电池,竟然开机了,那个激动啊。连接蓝牙播放,正常,只是天线没接,信号弱的一批,离个10厘米以上就断续。喇叭边都烂了,声音就是一坨屎。,倒过来拿音圈要不是导线拉着,能直接耷拉地上。播放没三首电池就飘红了,两块503070串联的7.4v,跟万花筒1代一样,连插头都一样,正负和温控三根线,只是尺寸不同,容量也都是1000毫安。拿万花筒花筒的电池接上,也是正常用。焊下了喇叭,接到天猫精灵cc的音箱上,貌似还不错,要是外壳坏了我就改上面去了。可惜老是不舍得破坏原样。原因问题找到了,只剩下单元了,要想复原必须用原装件。电池还好办,买就是。单元不多,就两三家,最便宜的都二十几一个,一对就半百多了,咬牙下单了。剩下就是胶水问题,怎样才能无损拆下?看要不要自己换个喇叭边,某宝也只有这个尺寸的橡胶边,没有泡沫的了(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老哥们给点意见?手机码字不易,谢谢捧场。

网友A:
音箱有一两个好用的就行,别剁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箱有一两个好用的就行,别剁手了

都是图个新鲜,这病得治

楼主:
有大佬知道固定喇叭单元的粉色的是什么胶水吗?有没有无损拆下的方法?淘宝的说是螺丝胶水

楼主:
最近用原电池的保护板接了新的电池,原来是1000毫安的7.4v,现在是1300毫安7.4v,为什么充完电播放音乐只有不到2小时呢?官方宣称续航5小时,为什么会差这么多?有大佬解答下吗?

网友B:
这总共下来100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总共下来100多了吧

有了,不过还好,是带电源的。唯一残念就是单元泡沫音圈脆化了,像那种讨人嫌的黑胶,死粘。买了原装单元,暴力扯下了旧单元,结果新单元也是老化了,装上去试了下拿起马上掉了一大块,欲哭无泪……

网友C:
JBL不就是 就 边 烂 吗?

楼主(2021-09-01):
引用 网友C:
JBL不就是 就 边 烂 吗?

对,尤其是泡沫边的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