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深水宝的卓盛“48v2a锂电充电器”,承诺的假一赔十是假的

楼主(2021-07-15):
某猫 销量排前的 一万多销量,卖假货居然不被下架关店
客服回答说他没权利。
某猫承诺的假一赔十就是虚假宣传。
工商,消委咋不找它麻烦

楼主:
也没3c认证

网友:
电源输入端的EMI(电磁干扰)电路元件都省略了,怎么可能过得了3C,再说这个就是用的回收旧电路板组装的。以前数码交易区也有推荐,一般不超过10块钱,如果买贵了旧不划算了。

网友:
我在拼夕夕买了一个超威的 和你这个一样 板子甚至都生锈了 退货后又买了其他牌子的 拆开后发现 还是一样的 就是外壳换了

网友:
不能管得太严了,真管得太严了大量关店就成光杆司令了

网友:
西普尔的拆机板子,还可以,看你多少钱买的了

网友:
新壳子装旧板子  厉害了   怪不得有人找修电动车的收这种充电器

网友:
一年多少钱的保护费给平台,一万多出几个较真的给点钱又继续卖。。。

网友:
是不是用铅酸的回收,然后改造的

网友:
外壳咋打开的,拼多多买的貌似也是旧板子

网友:
这就是 铅酸充电器啊 ....   只是把最高电压降低了一点点吗 ?

网友A: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作为厂家,生产一个成本也不多,回收,清洗,整理,维修好像也不省钱呀?每一个环节都要有费用产生的,不知道卖这些产品的人怎么控制成本的?

网友:
翻新缺德也就算了,操蛋的是铅酸改锂电~~~~

网友:
感觉是淘宝6元钱包邮做工了,清一色翻新外壳+灰尘严重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作为厂家,生产一个成本也不多,回收,清洗,整理,维修好像也不省钱呀?每一个环节都要 ...

清洗个鬼,就是换壳。灰尘仆仆

网友:
还不错,最起码电压应该改过了

网友:
商家给猫交了保护费,你问客服有用吗

省事就直接退货,要么工商投诉到底

网友:
垃圾垃圾太垃圾了,垃圾和价格成正比

网友:
使用的西普尔的拆机板子,连除尘都省了,换个新壳子和线就算完事。一般找客服,都是发错货了,这个甭退了,送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