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深夜发帖说我家空调,这脑残设计的....

楼主(2021-07-16):
我家的空调,新买的,才10来天。

睡到半夜醒了,忍不住发个帖子:不知道哪个脑残设计的,温度显示,像一个灯泡一样亮!

(为了拍这个图片,费了老鼻子功夫:不知道如何调感光度和拍摄时间。尝试了半天,也没能拍摄出一个清晰结果出来)

楼主:
再努力拍摄一番,选一个最好的

网友A:
发散一下思维,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解决:
找个磨砂透明贴纸往上一贴完事。

网友A:
想彻底看不见更简单,电工胶布往上一贴……

网友:
看什么牌的,很多品牌都有关掉灯光的功能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散一下思维,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解决:
找个磨砂透明贴纸往上一贴完事。 ...

这亿点发散思维我还是有的:想用家中的电工黑胶带贴上去!

可是心里不舒服呀!以后如果撕下来不是有一个胶痕迹吗!

网友:
仔细看看遥控器,看看有没有 关灯光 的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彻底看不见更简单,电工胶布往上一贴……

刚刚回复完楼上的马上看到你的回复。看来我俩想法一样。
不过我马上又想了一下:即便贴上黑胶带,估计一层也是不行的!

特别痛恨那个脑残设计:我买的是空调不是灯泡!

楼主:
原先的美的空调用了14年,前年空调不制冷自己动手换了一个启动电容。
隐隐约约的觉得,更换电容之后,才两个月,效果好像又变差了。
不清楚是电容迅速变差的原因,还是压缩机不行了,于是今年咬牙换了一个格力。

目前的格力是35的,上一次的美的是32的。
深夜说一下我的新空调使用体验:感觉到远远不如我之前的美的空调制冷效果好!

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网友:
手机拍照,调到 专业 ,在ISO项点掉自动 A ,并调到最小,再拍照试试

网友:
楼主,你手机对焦的时间往灯光最亮的地方怼,软件会自动把感光度调到合适的位置的

网友:
格力遥控器上是有灯光开关按键的,这个不能诬蔑人设计

网友:
大概。。。。是为了白天也有足够的可见性吧,
毕竟空调又不是只有晚上才用,
也不是所有用户的安装位置都在无法阳光直射的地方

网友:
海尔的有灯光开关按键

网友:
我的格力柜机直接在电源键贴了块电工胶布

网友B:
一般都有按钮。

个别遥控器有个盖板需要打开。。。

网友:
遥控器上都应该有控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的美的空调用了14年,前年空调不制冷自己动手换了一个启动电容。
隐隐约约的觉得,更换电容之后,才两 ...

无论制冷还是制热,以每平米配置350W来算,35机能用在10平米左右的房间,外机温度在24度时效果最好也是空调转换比列最高的温度,如果外机环境温度超过了35度,效果会明显打折扣,超过40度能让内外温差保持在12度已经很好了,外机环境温度超过45度空调基本只是感觉内机出分口有点凉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有按钮。

个别遥控器有个盖板需要打开。。。

他只是个灯,比如电源灯和压缩机工作灯,市场上已经很少用普通发光二极管了,哪怕是贴片的也都是高亮和超高亮度的,就像奶茶店里的奶茶一样,只有中杯、大杯、特大杯,小杯已经消失了!
为了一个LED重开生产线从成本考虑显然不合适。
其次遥控器上的屏显是针对内机有显示屏的高端机,对于只有三个LED的机器来说~~~无效!!!

只需要记号笔在显示窗口上涂一下就可以降低亮度了,遮挡多少完全看自己。

网友:
楼主不会找而已,肯定有灯光或者叫屏显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