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goro VIVA XL电动车,看这参数大家眼馋吗?

楼主(2021-07-16):
发个电动车其他网站的 。看着 参数大家眼馋吗?

网友:
想要续航不可能轻量

网友A:
我们大广州禁摩,禁电。

网友B:
但凡看到前轮是碟刹的,我脑子里就会蹦出4个字:草菅人命。
从描述来看,如果运气不好,上路就被没收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大广州禁摩,禁电。

广州电动车也不给骑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凡看到前轮是碟刹的,我脑子里就会蹦出4个字:草菅人命。
从描述来看,如果运气不好,上路就被没收也是有 ...

碟刹怎么和草菅人命相关联了?汽车不也用碟刹吗?自行车也有碟刹,摩托车也有,为何电动车不能有?反正我感觉,碟刹至少在可靠性方面比鼓刹强!山地车前碟刹是很容易翻,可以通过训练,或者更换左右刹把来调整,不能一棒子打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碟刹怎么和草菅人命相关联了?汽车不也用碟刹吗?自行车也有碟刹,摩托车也有,为何电动车不能有?反正我 ...

反正我坚决不买碟刹的车。
你们买不买随意哈。

楼主:
前刹 比后刹来的快这是事实。 用不好出事也是事实。  那就根据自己车练习练习,咋前后配合呗。

楼主:
感谢 版主 改的标题  比我写的 顺眼   还吸引人  哈哈

网友:
咋一看我看成了Google的电动车了呢

网友D:
电池续航都没提,我的车宁德时代72v150安时,apt72400+全顺4000瓦片,起步瞬间200安电流,也就是十多千瓦的功率,不过速度起来后全油也只有100安左右,骑得温柔续航300公里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续航都没提,我的车宁德时代72v150安时,apt72400+全顺4000瓦片,起步瞬间200安电流,也就是十多千瓦的 ...

右看了一遍还真没提到续航 但是原文了提到了可以换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碟刹怎么和草菅人命相关联了?汽车不也用碟刹吗?自行车也有碟刹,摩托车也有,为何电动车不能有?反正我 ...

一般都是自己不会用,就说人家设计的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坚决不买碟刹的车。
你们买不买随意哈。

想找个4轮鼓刹的,估计带是货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想找个4轮鼓刹的,估计带是货车

你不会以为四轮的也是鼓刹的好吧?

那我对你可要刮目相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以为四轮的也是鼓刹的好吧?

那我对你可要刮目相看了。

只是觉得很多车都是这样了,前碟后鼓的也有,但是前鼓后碟的,就不怎么常见,大货车基本都是鼓刹,基本不使用碟刹

你刮不刮目的,自便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续航都没提,我的车宁德时代72v150安时,apt72400+全顺4000瓦片,起步瞬间200安电流,也就是十多千瓦的 ...

最高车速怕是要80以上了。

不对呀?

150AH/100A=1.5小时,

你说续航300公里?

那不是200公里/小时了?

你说的骑得温柔时的时速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凡看到前轮是碟刹的,我脑子里就会蹦出4个字:草菅人命。
从描述来看,如果运气不好,上路就被没收也是有 ...

当初买车,觉着碟刹好,前碟后鼓是,摔了几次后,感觉刹车不同步,才是摔的原因

网友(2021-08-17):
超过250毫升的摩托车就没看过前鼓的!大点的还是双碟!重点不是什麽刹车而是使用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