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维修奥克斯柜机按钮乱响故障

楼主(2021-07-16):
家里客厅的奥克斯空调,已经用了15-18年了,
昨天出现故障,
一插电源,就滴滴滴滴响成一片,
温度从室温一度一度下降到16度。
用遥控器控制后锁定按钮,
空调能正常使用,
判断显示面板故障,
最大的可能是温度下降微动开关坏了,
由于黄花可吸锡电烙铁买了还没到货,
微动开关有四个脚,
我就用斜嘴钳直接把微动开关给夹碎了,
然后拆焊下来,拆掉后我一插电源,
不滴滴滴滴乱响了,
说明故障找对了
用锥子通了下焊孔,
微动开关家里只有更长的,
用斜嘴钳修改了长度,
先临时装上去用用,
故障修复,
事实证明一个能吸锡的电烙铁很重要,
没吸锡的,那些余锡到处流,
最后只能用锥子或小刀清理了电路板,
免得短路,
或者买卷吸锡带也行。

楼主:
另外微动开关在电路板上不知道咋回事,用万用表测不出通断,
不是一个按钮,个个按钮都测过,
测不出好坏。自从买了工具,
家里和亲戚家里一年总有一堆东西出故障要修的,
昨天就修了丈母娘家的一个86开关和窗帘的拉珠,
今天又修了家里的空调,
昨晚修了汽车的空调开关接触不良不制冷,
是不是买了工具后就变成故障吸引体质了,
今天老婆说;你可以去开个修理铺了,
我觉得她是讽刺我没出息。
可能女人更希望的不是修,
是一掷千金买新的吧

网友:
确认坏掉的元件,直接剪脚后拆焊,不用吸锡器。

网友:
女儿跟妈妈说,我也要找一个像爸爸一样啥都会修的男人做老公
妈妈说,那你一辈子就别想用新东西了

网友A:
开修理铺不好吗
既可以满足拆解愿望,又可以赚钱养家
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修理铺不好吗
既可以满足拆解愿望,又可以赚钱养家
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

开修理铺没那本事,
我这是刚入门的水平,
遇到故障都是先百度再想办法买配件排除,
我其实就是想把修理费省下的钱买工具,国外不是这样吗,
都一车库工具,
遇到啥都自己做,
人工实在太贵了,
国内现在人工也不便宜啊,
只有自己是最廉价的劳动力
可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