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这个老风扇怎样接线

楼主(2021-07-16):
一个老风扇,调速定时正常,闲来无事把有裂痕的外壳有热熔胶粘一下,拆来看接线不正常,再转下定时,悲剧,定时不能用了。再在请教大神看看这线应该怎么接,谢谢

网友:
忠告,别折腾它了,让它安息吧,

网友:
落地扇全金属还有点用,这种全塑料的扔掉就是最完美做法了。

楼主:
那个黑东西是啥,定时结束报警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黑东西是啥,定时结束报警的吗

倒了就停止工作

网友A:
倒地停止转动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地停止转动的开关。

谢谢,涨见识了,线也不用接了,我也不知道接那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地停止转动的开关。

我想错了

网友B:
线没接错,换档的怎么都碳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没接错,换档的怎么都碳化了,

电流大发热烧了吧,现在正常用,开几天也没有问题

网友:
塑料都老化到位了

网友:
黄铜材质的定时器很好的,没有现在的塑料件,老化后随便碎掉的问题。

楼主:
竟然定时器没有坏,刚才定时没有看到转动也不响就这样装上,好了,奇怪了

网友:
惨不忍睹的万宝鸿运扇啊,出厂也有30多年了,居然还没有休息。

网友:
               倾倒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黑东西是啥,定时结束报警的吗

应该是一种接触开关,正常是两边长脚接线,中间圆柱是接触点。倒置时,圆柱因为重量,离开两边长条触脚,风扇那就不通电了。

网友:
放过它吧,该退休了

网友:
这限位开关没有起到作用,换档开关烧成这样????  跳过计时开关直接连到换档开关上。

网友:
定时是连接主电源的吧,楼主的图片定时器触点是断开的

网友:
80年代的鸿运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