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单向可控硅调压调速电路没有吸收电路,屡烧可控硅。还是双向可控硅好。

楼主(2021-07-16):
以前超别人板子上的,做了一个。。。发现经常烧可控硅。。。

没有装吸收电路。

楼主:
R20,C24是吸收回路。。。

网友:
有吸收电路的是双向硅

网友:
遥控的电风扇用的是100-6,还行,几年了

楼主:
以前抄别人板子上的单向可控硅电路,做了一个。。。发现经常烧可控硅。。。

因为没有装吸收电路。

网友:
我用BTA12做空调内机档位调速开关, MCU加MOC3083控制,然后CBB电容降压,几年效果很好.

网友:
主要还是灯丝冷态电阻小,开机瞬间冲击把SCR弄挂. 不妨串个NTC.

网友:
吸收电路是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