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巧用毫欧表测量MOS管的通态电阻,还有进阶方案

楼主(2021-07-16):
通态电阻Ron是MOS管除耐压、电流外的一个重要参数,小Ron的MOS管通常做开关用,其耗散功率主要就是Ron导致的了
Ron不是个恒量,随Vgs、Id、温度都有变化

工作中用到的Ron测试仪是采用大电流脉冲测试,在保证接近MOS管测试条件情况下,尽量减小结温的影响
但那台Ron测试仪显示分辨率为1mΩ,而且还不能测试PMOS管

前两天需要找一个MOS管通态电阻的快捷测试方法,就想到了测电阻的毫欧表

测试夹开路电压是5V,低了点,但还是可以用的

测试电流为1A,测小Ron的MOS管还可以,最多几十mW,也不用担心芯片发热了

拟定如下的简易测试方法
其他不需要,就只用这台毫欧表来测试

下面验证一下
先测个大电流的NMOS管:40V、195A、1.6mΩ,Ron曲线如下图

红夹子接G、黑夹子接S,先给栅极充电

然后黑夹子不懂,红夹子接散热片的漏极
在5V栅极电压下,Ron要比5.5V大些,正常

再找个Vgs低点的NMOS看下
40V、33A、8mΩ小管子的Ron曲线:

依然先给栅极充电,9mΩ比较符合手册上的Ron曲线了

再试下电压高点的NMOS,150V、45A、40mΩ
这颗Vgs参数高点,所以5V下测得的Ron偏高

PMOS也得验证一下
-100V、-26A、59mΩ的PMOS管,Ron参数如下:

红夹子接S、黑夹子接G,给栅极反向充电

然后黑夹子夹散热片的漏极D,红夹子仍接源极S
Ron稍有些偏大,应该也是Vgs偏低的原因

昨天有坛友发帖问MOS管的D、S能不能反向用,这里正好偶也拍了照片可以说明
这是上面那颗PMOS管,红夹子接D、黑夹子接S(和正常接法相反)的Ron,几乎和正接是一毛一样的
所以排除体二极管的影响,MOS管D、S可以看着是等同的,反接一样的工作
这是以前反接PMOS的一个充电电路,可供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7577

上面的测试方法很简单,测试值用来粗略判断完全够了,但是有两个缺点:

1. 毫欧表的开路电压偏低,导致测量的Ron偏大一点
2. 手不能碰栅极,不然充的电很快就放光了

因此又设计了下面这个进阶方案:

用9V电池电压也接近10V了,就算栅极电压比10V高,Ron也没太大影响了,所以够用了,而且几乎没耗电(至少应该比自放电还低),一节电池可以用很久。开关用来切换选择NMOS或PMOS
唯一麻烦的是插MOS管的测试座,最好也是开尔文结构,可以排除接触电阻误差,但偶还没想好怎么来做这个小插座,有点子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这方法适用Ron在100mΩ以下的MOS管是没问题的,太大的花发热会有一定影响

网友A:
真的需要测MOS管RDS的时候,我都是直接GS给10V电压,然后内阻表直接测DS就OK了,

网友B:
牛掰了,可以淘宝打假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需要测MOS管RDS的时候,我都是直接GS给10V电压,然后内阻表直接测DS就OK了, ...

这个方法就是省得外接电源了

网友C:
老哥玩的高级啊。
等待进阶方案出板子。

网友D:
测rdson一般用电池内阻测试仪,加个栅压很方便,业余条件恒流法加mv档也能测个大概~

网友E:
这个必须学习了

网友F:
一直都是用电桥测试MOS内阻,非常准非常爽。一些国产防国外型号的内阻明显不达标,二手拆机的只要没坏,基本都能够达到官方PDF介绍的内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掰了,可以淘宝打假用了

可以的,就是批量测试要进阶版才方便

网友:
元首做事太认真了,谢谢您的测试资料,等我也做一个背靠背的3205MOS管玩一下。等会我也实测一下手头的各类MOS管子的导通内阻吧。

网友:
毫欧表、内阻表、电桥都可以测试,就是得先让MOS管导通

楼主:
谢谢分享,原来还有成品呀

楼主:
好,进阶版就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玩的高级啊。
等待进阶方案出板子。

就用洞洞板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rdson一般用电池内阻测试仪,加个栅压很方便,业余条件恒流法加mv档也能测个大概~ ...

嗯嗯,主要就是这简单方法不用其他东西辅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必须学习了

做成座子的更简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都是用电桥测试MOS内阻,非常准非常爽。一些国产防国外型号的内阻明显不达标,二手拆机的只要没坏,基 ...

呜呜呜,看来偶是大大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