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斯柯达明锐19万公里更换发电机皮带

楼主(2021-07-16):
2013年19万公里更换发电机皮带,原车皮带一直没换过,日常检查也没发现明显问题,皮带是淘宝买的马牌70块,网上查资料EA111的发动机更换皮带还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一个16梅花扳手就可以,速度快的10分钟即可,拆掉碳罐,使用扳手将涨紧轮上提卸下旧皮带,外观检查和听诊器检查各部轴承没问题就可以安装新皮带,先装水泵依次涨紧轮曲轴空调最后装发电机和导向轮,装导向轮会有一点难度,需要一边上提扳手一边把皮带按进导向轮,这个安装时候没法拍照,检查皮带全部入槽装回碳罐就可以试车,皮带买回来可以先打开拉紧放几天方便安装,加上检查实际用时不到半小时。

网友:
都像你们这样,4儿子店赔死了

网友A:
什么车型应该说明下,方便坛友参考

网友:
猜猜是什么车?

网友B:
皮带这东西真得留意 最好提前换
我去年在京港澳王十万段跑的正欢 只听一声咔嚓  紧接着就是蹦嚓蹦嚓的声响  心想肯定有事  靠边一看 完了 方向机皮带断了半边  剩下半边也奄奄一息了  心有点小慌 这可是高速 看皮带的样子 慢慢来 3到5公里应该可以坚持 于是赶紧上车走最右侧道  以防万一  大约9分钟在王十万出口下了  可喜的是刚出收费站 就有一个修车店 可悲的是进店整了半天居然说没有这款皮带  无奈 初秋的太阳晒得修理小哥兼老板是直冒油 甩甩汗珠扔下扳手说前面5公里有个大一点的修理厂  此时心里有些忐忑  我又问差不多的也行 不一定要原配  老板说我的皮带是3槽的  而他店里有货的是4槽的 放不进去  我急中生智 说 你这不是有菜刀吗 切一条槽下来就可以了  老板一愣 赶紧吐掉早已抽完的烟屁股 对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  于是乎 上菜刀 10分钟搞定 近乎完美  这时还不知道老板收费多少  因为当时心急都没问价钱   好在老板不算太黑  直接说200  不黑吧  我也打趣说 深蓝而已  老板来一句 就算你再往前10公里 你也找不到浅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皮带这东西真得留意 最好提前换
我去年在京港澳王十万段跑的正欢 只听一声咔嚓  紧接着就是蹦嚓蹦嚓的声响  ...

哈哈,遇到问题没办法,焦急嘛

网友C:
涨紧轮没换?快20w了也有必要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车型应该说明下,方便坛友参考

明锐1.6的手动,这个机器10年左右的应该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皮带这东西真得留意 最好提前换
我去年在京港澳王十万段跑的正欢 只听一声咔嚓  紧接着就是蹦嚓蹦嚓的声响  ...

以后买皮带带菜刀,老板来一斤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涨紧轮没换?快20w了也有必要换一下?

检查轴承转动声音都没有问题,太老的车,检查不坏就不换,即使坏了,也是准备拆下来换个轴承。去年夏天后轮手刹一个轮不回位,去汽配城说要换刹车泵要价一千大概还不够,让修理工拿锤子敲回位给了20,给手刹放个假,淘宝买修理包和弹簧花了几十块,专用挡圈钳花了170,拆开后分泵就是下雨轴进水锈住了,以前这个回位就不太好清理除锈换了密封圈回位弹簧后修复,现在的修理店你懂得,自己能动手的还是自己来吧。

网友:
这个是ea111发动机的,性能还是很不错的,就是国四排放,不知哪天被禁了。

网友(2023-08-08):
经典老明锐,发动机舱很干净

网友:
我的车快14年了,8万公里,不知要不换

网友:
20万公里皮带也没换,的确是该换了。抽时间换了,心里安心

网友:
碳罐那个细管子是硬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皮带这东西真得留意 最好提前换
我去年在京港澳王十万段跑的正欢 只听一声咔嚓  紧接着就是蹦嚓蹦嚓的声响  ...

写的很好~~

网友:
我的车福克斯13万公里换的,其实皮带看起来很好,就是冷车有点响

换下来结果是皮带里面进石子造成的。~~

网友:
链条机就是简单,只要换外面的皮带就可以了,211带正时皮带,那换起来就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