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欣赏一下TOSHIBA 20GB 2.5寸硬盘,8.5GB缓存

楼主(2021-07-16):
这缓存8.5GB真大,容量才20GB。觉得还能值多少钱?

网友:
无价之宝
值得收藏

网友:
难道是那种 混合硬盘,有小容量闪存作为机械硬盘的缓存。

网友:
你看得懂他在说什么吗

网友:
这么老的硬盘应该不是混合硬盘,看下硬盘的电路板背面有没闪存就知道了

网友:
混合硬盘吧,估计能卖个10块钱

网友:
没看到缓存 芯片啊 ....

网友A:
表示在老机器上只能认8.5G
而不是8.5G的缓存

网友:
缓存不可能8.5G了。就算是20G硬盘也是10元钱包邮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在老机器上只能认8.5G
而不是8.5G的缓存

这个才是正解。CHS模式是8.5,20G是LBA。

网友B:
LZ需要补一下硬件知识,尤其是硬盘寻址和存储方面的。8.5G是指硬盘工作在CHS模式下的容量,Cylinders柱面数、Heads磁头数、Sectors per track扇区数。20G是指工作在LBA模式下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在老机器上只能认8.5G
而不是8.5G的缓存

说的在理,是的没想到这么老的怎能有GB级的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需要补一下硬件知识,尤其是硬盘寻址和存储方面的。8.5G是指硬盘工作在CHS模式下的容量,Cylinders柱面数 ...

说的在理,是的这么老的怎能有GB级的缓存,谢谢指正